[DCDC] FP6296 DC-DC电源管理异步升压IC

楼主(2019-11-26):
一般描述
FP6296 是一颗电流控制模式升压转换器,脉波宽度调变(PWM),内置15mΩ/10A/14V MOSFET,能做大功率
高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空间,适合用在行动装置,宽工作电压2.7V~12V,单节与双节锂电池都能使用,
精准反馈电压1.2V(±2%),过电流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与系统稳定性佳,轻载
进入省电模式(Skip Mode),达到轻载高效率,封装为 SOP-8L(EP)。

名称
脚位
描述
LX
开关MOS
LX
开关MOS
Vcc
接电容,产生5V电路提供内部驱动MOS
EN
开关控制脚,不能悬空,耐压最高5V
FB
FB反馈脚(1.2V
COMP
电路补偿脚
OC
过电流保护设定,不能悬空,必须接电阻限流
HVDD
输入电源的正极,(2.7-12V
GND
EP
输入电源的地,也作为芯片散热,必须要接

IC的应用电路

注:FP6296输入是单节电池,输出的功率最大只能做18W,如果输入是双节电池,输出的功率最大只能做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