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升压

楼主(2019-11-26):
整流后输出电压为2.22V, 输出电流只有3mA.
升压芯片不工作,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满足ISW还是其他的呢?
有木有大神推荐一些输入电流很小的升压芯片,谢谢

网友A:
就你这电压,建议,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做倍压整流,一级估计能到5V,再用超低功耗的LDO应该基本能满足你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电压,建议,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做倍压整流,一级估计能到5V,再用超低功耗的LDO应该基本能满足 ...

我用的是HSMS2852 压降只有250mV,您有推荐的肖特基二极管吗

网友B:
小电流的升压芯片, 可以考虑使用 电荷泵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