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FatFs文件系统在赛元SC95F芯片上的移植

楼主(2019-11-26):
本例程为FatFs文件系统在赛元95系列芯片上的应用,赛元95系列芯片资源丰富速度快,Flash和XRAM空间大,可以把FatFs文件系统移植到95系列芯片上使用。
例程内含串口打印,硬件三合一串口的SPI驱动SD卡,内存管理。
FatFs文件系统支持:
SD卡文件系统挂载,卸载,
SD卡格式化,
SD卡目录扫描,
SD卡文件创建,
SD卡文件读取。
FatFs所支持的功能可以在ffconf.h中配置。
~~~~~~~~~~~~~~~~~~~~~~~~~~~~~~~~~~~~~~~~~~~~
由于使用了内存管理,所以编译后显示XDATA使用了4096字节。

由于移植和测试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所以此附件为收费附件。
[payamount]100.00[/payamount]
[pay] SC95F8617 UART SPI SD FatFs文件系统.rar (3.24 MB, 下载次数: 2) [/pay]

网友A:
你移植动用了底层的东西了?还是只动用了应用层的那几个接口?

knk
移植了底层SD卡接口,SD卡用的是SSI的SPI驱动。

网友B:
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

网友C:
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网友D:
文件大于2G时可以使用吗?

knk
我用32G的TF卡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E:
FATFS文件系统使用,如何判断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knk
调用函数实现。

网友F:
能够判断sd插入吗?

knk
理论上可以实现,需要SD卡座支持插入检测,连接芯片的外部中断脚就可以了。

网友G:
以前在stm32上用过。

网友H:
赛元SC95F芯片怎么样

knk
非常强大。

网友I:
学习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J:
需要付费吗  ?

knk
想要免费的就去FatFs官网下载,自己生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TFS文件系统使用,如何判断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可以参考目录扫描函数,里面有判断是文件还是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