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FTDI USB3.0 FT600为啥测不到时钟信号?

楼主(2019-11-26):
最近在搞USB3.0,用的是FTDI家的FT600, 外接无源晶振30M,上电后用示波器测,测不到这个时钟信号。但用USB线连接电脑,电脑端可以显示FTDI USB3.0的驱动,并安装成功。
我用verilog写了测试代码,配置成245模式,去测USB的时钟输出信号100MHz,也没有测到。不知道哪边出了问题。
硬件设计参照官网给的,芯片的LDO输出1V能测到。
有哪位朋友用过的能解答下吗?100MHz的时钟信号是上电后会有的吗?
附件是原理图。测不到时钟信号应该跟上位机也通讯不了吧。

网友A(2020-06-27):
哥们,你好:
我最近也在调试FT600,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我是上电后,不接USB线的时候,检测不到时钟信号,连接USB线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到时钟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现在即使连接USB也测不到时钟,而且电脑也检测不到USB了。请问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2020-09-03):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好:
我最近也在调试FT600,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我是上电后,不接USB线的时候,检测不到时钟信号 ...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满标志和读空标志上电之后一直是高电平,但是手册说低电平才能开始操作呀,至少写满应该是0才对

网友C(2020-12-02):
不接USB是表示USB进入挂起模式了的。进入挂起模式USB标准操作是将晶振停振。然后等待USB主机进行唤醒,唤醒之后晶振起振。然后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