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如何用电路精确测量小电阻(1欧姆左右)的阻值?

楼主(2019-11-26):
我想测量6个小电阻的阻值(或他们的阻值变化量),电阻阻值大概几百毫欧,对应的变化量大概也就几十毫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精确测量吗?平常没接触过这么小阻值的电阻 感觉导线长一点儿都会影响到测量精度了

xch
“6个小电阻” 啥意思?就测6次?他们之间有电气连接吗?

网友A:
开尔文接法
就是把电流激励和电压采样线路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接法
就是把电流激励和电压采样线路分开

四线制电阻测量法?这么小的电阻也没有问题?

以前测量超导都是用的四线电阻测量法。。

网友A:
没用问题的

没有。。。。不是没用。。。。

楼主:
那如果想用单片机采集呢?用ADC代替电压表没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想用单片机采集呢?用ADC代替电压表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

网友C:
难点,信号处理,怎样激力样品,提取信号,放大,要高精度,用交流信号激力,还要考量样品的自发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