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这个为什么是电流反馈

楼主(2019-11-26):
是因为输出标了io吗

xch
谁告诉你的就问谁去

楼主:
还有这个为什么也是电流反馈,我记得我们老师说的是反馈与输出有连接为电压反馈,没连上为电流反馈,按这个判断都是电压反馈啊

图画的很有问题。 什么是输入,什么是输出? 没有输入输出,判断负反馈类型?那就是耍流氓。 理论上所有负反馈都是通过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来实现,也就是本质都是电压负反馈。 只是一般的来说,目标是稳定输出电流的,或者说是对输出电流采样的,叫电流负反馈。而对输出电压采样的,则叫电压负反馈。
xch
你是对的。应当有质疑精神

网友A:
这些花花名词是给1比特脑子发明的不必太在意。

所谓“电流/电压”反馈应当这么理解,反馈量S函数仅仅是负载的电流/电压的单变量函数,就叫对应的“电流/电压”反馈。如果 S= F( Io,RL),或者S= F(Vo,RL) 或者S= F(Io,Vo),那就不是单纯的电流,电压反馈了。

还有更复杂的S= F(Vo,Io,t,..). 这里说的 F 均指线性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为什么也是电流反馈,我记得我们老师说的是反馈与输出有连接为电压反馈,没连上为电流反馈,按这个 ...

如果运放输出是电压形式的,就是电压反馈,是输出电流的,22欧电阻就是一个采样电阻,就是电流反馈,此电阻的阻值有点问题,电流控制精度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运放输出是电压形式的,就是电压反馈,是输出电流的,22欧电阻就是一个采样电阻,就是电流反馈,此电 ...

如果上面没有标明输出是io是不是判断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上面没有标明输出是io是不是判断不了?

yesye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运放输出是电压形式的,就是电压反馈,是输出电流的,22欧电阻就是一个采样电阻,就是电流反馈,此电 ...

电流反馈是不是停留在理论上,在什么类型电路过或产品应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反馈是不是停留在理论上,在什么类型电路过或产品应用呢

夸导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转换成电流,Io=Vi÷R。是负反饋。就不淸楚术语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

如何判断电压转化为电流,是不是没标io判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