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501-E/SN 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9-11-26):
Microchip 工程师:

你好, 请教一下关于PIC12F1501-E/SN 工作温度问题 :
本人使用PIC12F1501-E/SN 做一个项目, 输入 1个PWM, 2个IO输入, 1个ADC采样。 目前在常温和低温下工作正常。 但是环境温到了80度 就不下了。 具体表现为:

(1) 将样品放到环境温度箱 85度储存 30分钟, 再上电, MCU 不工作。
(2) 温度到70度以下,又可以工作。
(3) 在70度以下先上电,在加温度, 环境温度到95度还可以工作。

这就奇怪了, 规格书上的工作环境温度标的是 -40~+125°C 。 请教一下,这是啥问题。

网友A:
是时钟没起振还是其他现象?

网友B:
时钟切换开关开没,有可能时钟切换问题

网友B:
时钟切换开关开没,有可能时钟切换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挂了,一般来说,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D: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加个QQ3027681806 解决了吗求方法

网友E:
是不是用的内部RC,如果是,建议看一下电气规范,看它再不同温度时的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切换开关开没,有可能时钟切换问题

我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16 mHz。 要怎么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时钟没起振还是其他现象?

用的是内部高速RC 16mhz, 应该是没启震

网友F:
把WDT关了试试,不行的话写个最简单的闪LED代码做高温测试,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内部高速RC 16mhz, 应该是没启震

弄个最小硬件系统,用最简单的软件(翻转一下IO),时钟先不切。把BOR禁掉,同时观测电源,MCLR。。。

网友G:
楼主怎么判断mcu不工作啊

网友H:
可以检查一下电路板的REST是否能够承受这些温度。电容器和电源供应器在高温下也可能会发生异常。

网友I:
楼上的各位建议都很好, 都很专业..建议楼主尝试一下..

网友J:
-E的芯片是没问题的,端口流水灯我做过高低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