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单片机还有烧熔丝一说吗?

楼主(2019-11-27):
如题,我看书上(比较老的书)有说烧断熔丝,防止被窃取果实

楼主:
不知道现在的单片机还有没有烧熔丝的概念

网友A:
早期的晶片是用EPROM,现在的都是用FLASH, 可以保密的部份重覆烧写。

网友B:
熔丝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只是电压更高的配置位而已。
而同样的,对于各种芯片盗版,熔丝和现在FLASH保密位的功效区别不大。

网友C:
原来如此啊,以前确实听说熔丝这个概念,比如430,AVR,现在新的已经不这么提了。

网友C:
说明技术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