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模拟分享——(无损)变压器模型

楼主(2019-11-27):
(线性无损)变压器可以由多种形式的模型表征,这里给出相关模型及其关系。

等我学会电脑截图 , 我也来发一贴, 让小白一脸懵逼

楼主:
变压器模型

楼主:
下面再给一例——变压器LC谐振

第 1 个问题 Up = LB x Ui / ( LA x LB x Cp x S^2 + LA+ LB ) 为什么这个算式是没有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感量 第 2 个问题 如果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感量趋向无穷大 , 相当于开路,那么整个电路相当于仅仅只有 LA 和 LB 串联而已, 等效上面算式的那个数值趋向无穷大??
@HWM :这个传递函数。冲击响应,单位阶跃响应都是正弦波。太理想了。
HWM
上面“Uo=Up”有误,应该是Up=Ui。

楼主:
上例源自下帖

变压器输出LC并联谐振信号幅值过大的疑问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2464-1-1.html

注意,若考虑有损,那么Q值有限。

网友:
2楼当中的  LA  LB  是什么来的  ???

HWM
可以测量。

楼主:
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别看“模拟电路仅由种类有限”(其实种类并不少)的器件构成,但其所构成的电路系统可是千变万化。

电路基本原理仅有那么几条(譬如KCL和KVL),但其涵盖的内容却是极为浩瀚。

涉及到“电”,不仅仅是“电路”——路技术,向上有“数字”——计算机技术,向下有“场”——波技术。

网友:
2楼图片当中的  LA  LB  是那个物理量 ???
( 是表示什么  ??? )

HWM
漏磁和励磁电感。

网友A:
这个要顶,有点用,网上模型太多。有三电容,五电容,π模型,晕死。

网友:
  没有详细注明图片当中

  L1表示什么

  L2表示什么

  M表示什么

  LA表示什么

  LB表示什么

  L2B表示什么

  L2A表示什么

HWM
"看图说话",这些东西,太基础了。实在不知道,找本《电路原理》之类的教科书看看。

网友:
上面3楼的计算公式, 除了 Uo=Up 有误之外, 还有错误。

HWM
请明示。

网友:
根号那里

HWM
"根号那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根号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负号才对啊  ????

HWM
用s=jω代入。

网友:
3楼的公式,根号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负号才对啊  ????

HWM
"3楼的公式,根号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负号才对啊 ????",根本没那事儿。

网友:
哦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HWM

请帮忙计算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表达式

书上没有!
你问这个已经超纲了.大师会很头疼的.

网友B:
呀  顺便还能参加活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再给一例——变压器LC谐振

变压器LC谐振模型,都可以用这个等效图吗,我看2楼对变压器进行了三种模型等效,这里为啥用其中的一种模型,还有一个疑问,用这个变压器LC谐振模型计算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初级的励磁电感和漏感吗,对于次级不需要考虑吗,还有公式中的Cp是不是就是负载电容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LC谐振模型,都可以用这个等效图吗,我看2楼对变压器进行了三种模型等效,这里为啥用其中的一种模 ...

“变压器LC谐振模型,都可以用这个等效图吗”

这是忽略了损耗和变压器分布电容的等效模型。若相关前提成立,那么就可以用此等效。当然,也可以用加入等效损耗电阻和等效分布电容的模型,只是要复杂一些。

“我看2楼对变压器进行了三种模型等效,这里为啥用其中的一种模型”

这是三种形式不同但等效的模型,选用其中之一是因为其更贴题。

“还有一个疑问,用这个变压器LC谐振模型计算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初级的励磁电感和漏感吗,对于次级不需要考虑吗”

不是不考虑“次级”,而是已经将次级相关电感折合到了“初级”。

“还有公式中的Cp是不是就是负载电容C?”

Cp是C折算到“初级”(原边)的等效电容。

网友A:
变压器,这个东西,是很多人的知识盲点。有必要深入探讨下。

网友A:
昨天翻了下,电路分析基础。
这个是耦合电感

网友A:
这个是耦合电感向理想变压器模型转换。

网友A:
这个是电路分析基础里的说的模型。

这个还没搞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LC谐振模型,都可以用这个等效图吗”

这是忽略了损耗和变压器分布电容的等效模型。若相关前提成 ...

变压器LC谐振模型等效图能否麻烦给个详细点的推导,只有最终的结果,没有详细过程,小白推不出来,麻烦下。

网友C:
这个变压器三种状态等效模型真好,光推导公式,可能意义不大,理解每个参数的定义,根据电路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模型带入,才是这个图的精华所在,需要好好消化,感谢HWM。

网友:
@HWM

第 1 个问题

Up = LB x Ui / ( LA x LB x Cp x S^2 + LA+ LB )

为什么这个算式是没有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感量

第 2 个问题

如果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感量趋向无穷大 ,

相当于开路,那么整个电路相当于仅仅只有 LA 和 LB 串联而已,

等效上面算式的那个数值趋向无穷大??

HWM
“为什么这个算式是没有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感量”?看前面的关系式。

网友D:
理想变压器不再表现电感特性,只是实现初级次级的变换。它是简化了的模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路分析基础里的说的模型。

这个还没搞懂

这个才是真正的不考虑损耗的理想变压器模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路分析基础里的说的模型。

这个还没搞懂

实际的还有铜损和铁损,考虑进去就全了。

网友E:
真正的完全的理想变压器就是N2/N1,其他什么都没有。

网友A:
@HWM   你那个多绕组模型,电流方向都是流向绕组同相端,这个帖子是输出流出同相端。矩阵的变化是这样吗?

网友C:
在这个模型变换过程中,为何L2只考虑励磁电感部分,没有考虑漏感,而L1是既考虑了励磁电感,又考虑了漏感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初级电感就是La+Lb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LC谐振模型,都可以用这个等效图吗”

这是忽略了损耗和变压器分布电容的等效模型。若相关前提成 ...

图中的Cp是否等于C/N?这样的等价是否是基于全耦合的假设?

网友C:
顺便请教下励磁电感和漏感的测量方式,以及对这两个的定义,我一直理解的次级开路的初级电感就是励磁电感,次级短路,初级的电感就是漏感,现在网上查了下资料,迷糊了。

网友C:
试图理解下图中参数的定义:L1:初级开路电感      L2:次级开路电感    LA:次级短路测量的初级电感值(初级漏感并联匝数比平方的次级漏感) LB:励磁电感  M:初次级互感(认为全耦合)   N:次初级匝数比   LA1:初级漏感   LA2:次级漏感   LB1:初级励磁电感    LB2:次级励磁电感,个人理解,求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图理解下图中参数的定义:L1:初级开路电感      L2:次级开路电感    LA:次级短路测量的初级电感值(初 ...

补充:初级电阻,次级电阻,等效的励磁功率电阻。严格说,上面电路没有一个完整的,即使考虑无损,也没有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补充:初级电阻,次级电阻,等效的励磁功率电阻。严格说,上面电路没有一个完整的,即使考虑无损,也没有 ...

这方面的定义哪里有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的定义哪里有资料可以参考

变压器是堵转状态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师这分图表,我仔细看过了,沒错。只是沒有直接㝍出耦合系数K,是在互感M里面包涵了K。 ...

你好,可以详细说说图中的每个参数含义吗,以及公式之间是如何相互转化,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堵转状态的电机。

电机就更加陌生了

网友C:
仔细推导了一下,发现三种模型转换公式中存在以下几个错误。
1.L1=L1A+0.5L1B,  正确的为L1=L1A+L1B
2.L2=L2A+0.5L2B,  正确的为L2=L2A+L2B
1.M=0.5*(L1B*L2B)^1/2 ,正确的为M=(L1B*L2B)^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推导了一下,发现三种模型转换公式中存在以下几个错误。
1.L1=L1A+0.5L1B,  正确的为L1=L1A+L1B
2.L2=L ...

“1.L1=L1A+0.5L1B,  正确的为L1=L1A+L1B”

原式应该没错。

其实,给个特例验证很简单,令L1B=L2B且输出开路测输入电感。显然有.L1=L1A+0.5L1B。

需注意的是,下面第三个模型有四个参数,故非唯一。

其它类似疑问不作答复。

L1:初级线圈自感 L1A:初级线圈漏感 L1B:初级线圈励磁电感 则L1=L1A+L1B,参考下一楼的教科书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1.L1=L1A+0.5L1B,  正确的为L1=L1A+L1B”

原式应该没错。

L1:初级线圈自感      L1A:初级线圈漏感    L1B:初级线圈励磁电感    则L1=L1A+L1B

楼主:
引用 网友C:
L1:初级线圈自感      L1A:初级线圈漏感    L1B:初级线圈励磁电感    则L1=L1A+L1B ...

“L1:初级线圈自感      L1A:初级线圈漏感    L1B:初级线圈励磁电感    则L1=L1A+L1B”

注意其无“L2B”。

这个模型不同于前面的第三个模型。

注意其无“L2B”,这句话的含义是否代表,在没有“L2B”这个模型中,次级是开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1:初级线圈自感      L1A:初级线圈漏感    L1B:初级线圈励磁电感    则L1=L1A+L1B”

注意其无“L2 ...

我按照书中的描述推导,结论就是M=(L1B*L2B)^0.5,不是M=(L1B*L2)^0.5,详细推导过程见下图,能否指出推导过程中的错误处,或者给出您这边的详细推导过程,感谢!

网友G:
实际中次级的励磁电感很少考虑

网友G:
可否这样理解
一个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把次级开路测出电感量 L1, 次级短路测出电感量 L2 ,那么其励磁电感就是 2*(L1-L2)?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否这样理解
一个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把次级开路测出电感量 L1, 次级短路测出电感量 L2 ,那么其励磁电感 ...

按照我的理解,根据模型2和模型3,不同模型下面的漏感和励磁电感定义都不一样,在模型(La.Lb.N)下,可以认为励磁电感La等于初级自感—次级短路测量的漏感值Lb,需要理解的是La和Lb都不是简单的初级漏感和励磁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再给一例——变压器LC谐振

按照该模型,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测量,如下
LA:次级短路下的初级电感为 1.4uH
LB:L—LA=3.88—1.4=2.44,其中L为次级开路初级测量的电感值。
N:70:5=14
C:70pF
f:1.1M
这些参数带入计算出来UP=1.5U1
UO=N*UP=21U1<实际测量的26倍关系,如果考虑有损的话,是不是按照该公式计算的倍数比21更小,如何理解理论和实际之间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必須重新测量自感L1和L2,以及自感较大的漏感,若L1>L2,則L1侧的漏感Lle1=(1-KxK)×L1,就可得耦合度K ...

L1:3.88uH
LS1:1.4uH
L2:490uH
LS2:174.7uH
N: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该模型,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测量,如下
LA:次级短路下的初级电感为 1.4uH
LB:L—LA=3.88—1.4=2.44, ...

你的“计算”没问题,但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下面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先给出“计算”:

楼主:
从上述“计算”可知,理论上确实是二十一点几倍。

但若以实际26倍来看,对应的“变比”该是多少呢?

看下面。

楼主:
26倍对应的变比:

楼主:
由上述“变比”可知,其仅相差0.63。

可见,其对结果相当敏感。

楼主:
此外,上述模型的变比并非简单的匝数比,其同样可以通过测量获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外,上述模型的变比并非简单的匝数比,其同样可以通过测量获得。

如何通过测量确定变比,以及变比和匝比又是咋样的关系,请指教,如果有时间还麻烦说明下模型中的参数定义以及实际如何测量该参数,验证下实际测试数据和理论计算值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上述“变比”可知,其仅相差0.63。

可见,其对结果相当敏感。

按照计算,如果这个匝比是初级引起的,确实只需要相差0.22匝(5—70/14.6),如果是次级引起的,匝数会相差3匝(5*14.6—70)。从这个角度分析,在初级侧引起的误差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通过测量确定变比,以及变比和匝比又是咋样的关系,请指教,如果有时间还麻烦说明下模型中的参数定义 ...

关于相关模型的变比与变压器匝比关系,给个简单说明。见下面式子。

楼主:
相关模型变比与变压器匝比间关系

楼主:
由上式可见,相关模型变比通常大于相应变压器的匝数比。此变比可以通过测输出开路电压得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上式可见,相关模型变比通常大于相应变压器的匝数比。此变比可以通过测输出开路电压得到。
...

测试开路输出电压U0,通过公式N=U0/(Ui*LB/L1)算得吗?

网友C:
还有无损模型中考虑线圈电阻,也就是Q值对这个模型的影响又是咋样的,请指教

网友G: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但看得有点晕,

YHF311请把 初级电感(次级开路测得),初级漏感(次级短路测得),次级电感(初级开路测得),次级漏感(初级短路测得),实际匝数比 这几个参数放上来,大家算算再对比下你实际的电压比看看。

网友C:
这些参数已经在55,56楼说明了,实际电压相对于输入电压放大倍数在26倍,这个倍数是基于输入是类似三角波,有很多谐波成分,按照正弦波输入的话,上次测过一组数据,放大倍数应该在30—40倍之间

网友C:
今天重新完整的测量了一组参数,以便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个模型,并且对输入信号做了处理,改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代替实际电路原来的较多谐波成分的三角波,相关参数如下:
L1=4.13uH
LA=1.53uH
LB=2.6uH
L2=585.6uH
Q1=21.3
Q2=40.5
n1=5匝
n2=76匝
将L1和L2同名端连接串联得L3=520uH,将L1和L2异名端相连得L4=677uH,所以计算得M=(L4-L3)/4=39.25uH,K=M*M/(L1*L2)=0.637,故N=(L2/L1)^0.5/K=18.7
将以上带入得UP=-5.1U1,则UO=-5.1*18.7=-95U1
实际测试波形,得到U0/U1=2*251/13.5=37.18
备注:实际次级线圈输出为两个38匝异名端串联,中间部分抽出接地,两端输出波形为幅值相同,相位相反的正弦波,示波器测量为中间抽头和其中一端的电压幅值,且探头衰减10倍处理。
以上理论和实际之间差别较大,是否考虑品质因数,就能很好解释,希望HWM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重新完整的测量了一组参数,以便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个模型,并且对输入信号做了处理,改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

“将以上带入得UP=-5.1U1,则UO=-5.1*18.7=-95U1”

这次计算有问题。

楼主:
下面先给T{L1,L2,M}模型

注意上面的“k”。

楼主:
再给个T{LA,LB,N}模型

楼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无损近似,其谐振频率在1.3MHz左右。故参数稍有偏差其对输出幅度有明显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重新完整的测量了一组参数,以便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个模型,并且对输入信号做了处理,改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

此外,由所示图可见,损耗影响了其相位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以上带入得UP=-5.1U1,则UO=-5.1*18.7=-95U1”

这次计算有问题。

k计算的时候忘记开根号了

网友C:
按照次级并联谐振的模型,谐振频率为1/(2*3.14*(LC)^0.5),计算的结果是0.788M,跟上面的谐振频率差别很大,如何从谐振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或者说工程上面如何去确保这个电路可以通过并联谐振的思路求解,需要确保漏感尽量小,耦合度接近全耦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次级并联谐振的模型,谐振频率为1/(2*3.14*(LC)^0.5),计算的结果是0.788M,跟上面的谐振频率差别 ...

“按照次级并联谐振的模型,谐振频率为1/(2*3.14*(LC)^0.5),计算的结果是0.788M”

错误。

若折合到次级,L应该是折合到次级的漏感,计算得约1.3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次级并联谐振的模型,谐振频率为1/(2*3.14*(LC)^0.5),计算的结果是0.788M”

错误。

按照模型2,将输入和输出处理方式对调,理想变压器在输入侧,输出侧用励磁电感和漏感的模型,则次级就等价为漏感和负载电容串联的谐振模型,次级等价的漏感值,按照L2A=L2-M^2/L1=212.6uH,该电感和电容串联的谐振频率计算出来,确实在1.3M.
现在的疑惑有以下几点:
1.如果设计意图是并联谐振,是否要求线圈漏感很小,不然会出现类似我这种现象,并联谐振变成了串联谐振。
2.并联谐振电路的初级是否要求是电流源,这样才能在并联谐振的时候,在次级得到较高的电压,达到谐振选频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模型2,将输入和输出处理方式对调,理想变压器在输入侧,输出侧用励磁电感和漏感的模型,则次级就等 ...

这里,应该没有“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说法。

如果是电压源驱动,那么折合到副边的那个“L”就是前面说的漏感。而若是电流源驱动,那么折合到副边的“L”应该是L2。由此可见,这两种驱动方式的谐振频率是不同的。

采用电流源驱动形式很常见,譬如三极管驱动的谐振放大器。需要注意的是,通常三极管驱动并非是理想电流源,所以实际情况会复杂一些。

无论是电压源驱动还是电流源驱动,其都有选频效果,只是谐振频率不同而已。

网友C: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电流源驱动的次级可以按照并联谐振去理解和计算对应的谐振频率,电压源驱动的,次级虽然也是并联谐振的样子,但是需要按照次级等效漏感和电容的串联谐振去理解和计算比较合适。还有电流源驱动的并联谐振电路,谐振时候输出电压最高,通过谐振来实现得到需要的电压幅值,而消耗最小的电流,对于电压源驱动的并联谐振电路,谐振的时候又能达到啥目的呢?莫非跟串联谐振一样输入相同的电压,输出更高的电压吗

网友G(2019-12-27):
引用 网友F:
你必須重新测量自感L1和L2,以及自感较大的漏感,若L1>L2,則L1侧的漏感Lle1=(1-KxK)×L1,就可得耦合度K ...

电压比= N/K 是如何得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没有“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说法。

如果是电压源驱动,那么折合到副边的那个“L”就是 ...

思考了几天,还是不太明白信号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对后端等效电感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变压器LC谐振输出,是否和串联谐振,并联谐振是完全不同的模型,只能通过传递函数的推导,确定选频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没有“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的说法。

如果是电压源驱动,那么折合到副边的那个“L”就是 ...

经过这几天对回复的理解,基本验证了这一楼的表达的含义,如果输入是电压源,输出电压用输入电压的传递函数表示,如果输入是电流源,输出电压用输入电流的传递函数表示,结果是两个传递函数不一样,就可以得到谐振频率不一样这个结果,说明了不同输入性质的源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网友C:
这几天还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楼主提到的3种模型,其实还可以去衍生出别的模型,比如我上面提到的先理想变压器,后励磁电感和漏感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这个变压器模型是无穷的,所以楼主提到的3种模型,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模型(L1,L2,M)是最符合物理意义的模型,剩下的两个模型只是为了便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