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口烧坏

楼主(2019-11-27):
我的使stm32F429板子用spi与一个3.3v供电的ADC板子用接插件连接(通过spi脚通讯),但是只要STM32F429板子连上adc板子 STM32F429的spi口就会烧坏,IO口对地电阻变得很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需要在spi线上加上限流电阻吗

网友A:
先只连地线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B:
可以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