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019模拟分享】+电路定理(加仿真)恶补电路

楼主(2019-11-27):
欧姆定律 + 基尔霍夫电流定理 + 基尔霍夫电压定理

1.欧姆定律:线性电阻元件两端的电压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比例常数就是这个电阻元件的电阻值数学表达式:U = IR
Multisium12仿真:电源电压12V  电阻1K  电流12mA,满足欧姆定理。

2基尔霍夫电流定理(KCL):在任意时刻,对于集总参数电路的任意节点,流出或流入某节点电流的代数和恒为零。数学表达式:
Multisium12仿真:电源电压12V  电阻R11K 电阻R22K电阻R310K,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理。
3.基尔霍夫电压定理(KVL):在任意时刻,对于集总参数电路的任意回路,某回路所有支点电压的代数和恒为零。数学表达式:
Multisium12仿真:电源电压12V  电阻R1=R2=R3=1K 电压U=12V电压 满足基尔霍夫电压定理。

楼主:
电容的充电和放电 + 零输入响应 + 零状态响应 + 全响应

电容的充电和放电
电容元件是储能元件,在任意时刻电荷量和电压的关系为:Q(t) = C x U(t)
Multisium12仿真:当S1闭合,电容通过R1充电,当S1断开,电容通过R2放电,电容充放电时间一般为4τ。将S1反复开关闭合会出现以上的波形,这就是电容充放电的电压波形。
零输入响应 一阶电路仅有一个动态元件(电容或者电感),如果在换路瞬间动态元件已经存有能量,那么即使电路无外加激励电源,电路中的元件将通过电路放电,在电路中产生响应,即零输入响应。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

零状态响应若电容的初始储能为零,关闭电容通过R1充电,响应由外加激励产生,即零状态响应。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

全响应当一个非零初始状态的电路受到激励时,电路的响应称为全响应。对于线性电路,全响应是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之和。
Multisium12仿真:当V1接入电路时电容充电,当V2接入电路时电容放电,其响应是初始储能和外加激励同时作用的结果,即为全响应。反复按下S1,可在示波器中观察到全响应的电压波形。

楼主:
来来来,先写一点

网友A:
继续写,写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写,写了看看

没问题 ,不要嫌弃太low了

我感觉你弃楼了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