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心想学习,看了tianxj01坛友的BLDC,情不自禁做了一个测试版本

楼主(2019-11-27):
一心想学习,看了tianxj01坛友的BLDC,情不自禁做了一个测试版本,新开一个帖子并非对tianxj01的不尊敬,而是为了和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不新开个贴才不敬呢,新开帖,代表着愿意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路。

楼主:
哈哈 感谢夸奖,就怕实际电路跑起来,波形一团糟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感谢夸奖,就怕实际电路跑起来,波形一团糟糕

单片机输出驱动类似IR2101,还是挺成熟的,不过还是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使用该类芯片时候,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烧上臂驱动这样的状况。相对而言国产像EG的用起来更顺手,奇奇怪怪的问题会少点。原因嘛,在于芯片设计的区别了,内容有点多,这里就不赘述了,反正IR2101比较容易因为感性负载没处理好造成芯片失效。
波形什么真不用担心,排除换相时序错误,唯一可能的也不过是三相桥输出波形可能有没合理控制的尖峰而已。
至于换相6个驱动时序编程错误,这在调试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空载,限流电源+手动盘电机来发现这样的致命错误。

楼主:
经过 再三确认  嘉立创发出 5元打板   坐等板子归来

网友B: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看原理你这个是霍尔反馈,问题不大,至于IR2101这货,建议改用HV和LV合在一起控制的,实现泄放工作,否则你只能在软件上注意

网友C:
类似原理,原来用中颖的1615芯片,作3相H桥SPWM驱动,实现没有反馈的220V交流整流供电的变频器,功率驱动芯片采用士兰微电子的IPM,驱动交流电机,相当方便。
用N76E003也设计过软件,测试波形符合要求,没有实际做板子。
设计BLDC,还要加霍尔反馈,感觉不如变频器的简单。
用MCU实现专用BLDC芯片的功能,成本会低很多,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看原理你这个是霍尔反馈,问题不大,至于IR2101这货,建议改用HV和LV合在一起控制的, ...

,建议改用HV和LV合在一起控制的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改用HV和LV合在一起控制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1是上桥臂,0是下桥臂,芯片有死区控制

楼主:
板子还没有回来,利用其他的板子,先把霍尔检测和PWM输出 写了出来 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在Tianxj01兄台的基础上,我采用互补输出的方式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PWM模式设置 */
              PWM0_P12_OUTPUT_ENABLE;
               PWM1_P11_OUTPUT_ENABLE;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3_P00_OUTPUT_ENABLE;
               PWM4_P01_OUTPUT_ENABLE;
               PWM5_P03_OUTPUT_ENABLE;
        /* PWM模式控制 */
                PWM_COMPLEMENTARY_MODE;
                PWM_GP_MODE_ENABLE;      //群组模式

                /*  PWM输出频率为20KHZ  */
                PWMPH = 0x03;
                PWMPL = 0x20;

        /* 开启小占空比 测试用   */
                SetyDuty(5);

        /*霍尔中断IO引脚设置*/
                P17_Input_Mode;
                P16_Input_Mode;
                P15_Input_Mode;
                PICON=0XC1;     //P15  P16   P17  设置边沿中断
                PINEN=0XE0;                        //P15  P16   P17  下降沿触发中断
                PIPEN=0XE0;     //P15  P16   P17  上升沿触发中断
                EA=1;
        /* 死区设置  */
                PWM01_DEADTIME_ENABLE;
                PWM34_DEADTIME_ENABLE;   /* 估计新唐库的错误,但是纯粹是名字的错误,讲错就错  实际是这PWM23 的死区设置   */
                PWM45_DEADTIME_ENABLE;
                PWM_DEAD_TIME_VALUE(0x1F);                        //死区时间为2us
                /* 启动PWM  */
          set_LOAD;
    set_PWMRUN;
                /* 开启占空比 */
                SetyDuty(80);
                /*  模拟霍尔换向 */
                SwitchPhase_A(_0B100);
                while(1);

模拟霍尔换向,PWM输出波形换向也很正确,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如图 红圆圈,这个尖怎么出来的,测量的是单片机IO部分,没有任何负载,完全是仿真机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有回来,利用其他的板子,先把霍尔检测和PWM输出 写了出来 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在Tianxj01兄台的基础 ...

非常正常,你可以发现这尖峰干扰是对应对面通道的边沿位置,其实只是尖峰干扰在示波器级别2通道探枪共用GND造成的结果,无害,正常用。

楼主:
焊接开工

网友A:
板子还是满快的嘛,建议先做非互补模式的换相逻辑,这个最简单,不容易出错。程序简单不容易出错,马上可以看见转起来。
再做互补模式的换相,这时候还牵涉到AH-AL   BH-BL   CH-CL既是互补通道,互补前提下各端口有效输出期间,输出极性PNP却必须进行不断的取反。程序动作多,换相逻辑复杂了。处理不好,容易转不起来。

楼主:
好的,反正是软件,一点一点的调. 对于转起来,我很有信心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转的完美,  效率高,波形好,转的平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反正是软件,一点一点的调. 对于转起来,我很有信心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转的完美,  效率高,波形好,转的平 ...

2天了,咋没动静了?
不会像写小说,太监了吧?

楼主:
没有  周2没有上班,昨天调整了一下,因为有其他的事情. 已经焊接完毕,上桥PWM,下桥常开的方式 波形 已经可行了,就是霍尔检测那没写呢,今天时间有点紧张,抓紧写完.

楼主:
这几天要去济南出差,临时把这个东西放下. 回来之后在继续调整    打算买一个廉价的电源 大家看看 这个电源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要去济南出差,临时把这个东西放下. 回来之后在继续调整    打算买一个廉价的电源 大家看看 这个电源 ...

还是不错的,我就买了这么一个,一般来用够了。
关键是它可以通过一个USB,直接通过上位机校准,这样如果电压什么的有变动,可以不开箱调整,随时可以控制实际精度。平时如果有4-5位以上表,则完全可以保证机器的精度了。校准精度mV级别。
配合上它推荐的砖块电源,配长盒子。直接砖块电源内置,60V6.5A 可以调成65V,这样,输出60V 6A妥妥的。
上次我双11弄的,包括砖块电源,刚刚500。纹波稍微有点大,示波器测量,大概300mV Vp-p。

楼主:
今天 终于有时间测量了,我觉的波形给的正确,但是电机不转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 终于有时间测量了,我觉的波形给的正确,但是电机不转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震动 ...

先把电机驱动线去掉,然后,手动转动电机,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UVW三端子输出波形,哪怕示波器双踪的也可以将三波形弄到一个时序图上面,然后检查就会知道问题了。

网友D:
我用的stm32,目前带霍尔的可以转了,无霍尔的还没转

楼主:
发生了一个灵异的事件  直接给了霍尔的数值   发现 用仿真机供电的时候  单片机输出波形 符合设计需求   ;去掉仿真机 直接用电源供电   输出的波形却是其他霍尔的数值      举例     霍尔输入 都是4,仿真机供电符合正常     电源供电输出的波形却是其他霍尔值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生了一个灵异的事件  直接给了霍尔的数值   发现 用仿真机供电的时候  单片机输出波形 符合设计需求   ; ...

换相逻辑决定了,一般霍尔换相只用边沿触发,而不是电平触发吧。
那么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霍尔边沿不干净;或是干扰,或是别的因素,这个手动盘电机可以抓到很清晰的波形,你这个示波器是4踪的,三相波形随便抓。

楼主:
P1.6 是ICP 和 霍尔公用的 是不是要把ICP禁止掉  我没有找到禁止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1.6 是ICP 和 霍尔公用的 是不是要把ICP禁止掉  我没有找到禁止的地方

如果你没在进行单步调试,ICP兼容端口就无所谓,不需要特别设置,可以复用的。
可以加一个测试程序,霍尔边沿中断发生后,过个几mS,软件再次确认IO电平查表输出。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楼主:
可以了,但是  在上桥臂PWM的时候  下桥吧 相对应的位置 出现了严重的正尖和反尖  现在 栅极电阻 已经很大了,而且 波形 都有点失真了,尖还是很大 无处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但是  在上桥臂PWM的时候  下桥吧 相对应的位置 出现了严重的正尖和反尖  现在 栅极电阻 已经很大了 ...

出去好几天,回来看见这个。
关于波形的问题,可能的方面很多,建议贴上你的波形来看看。

网友E:
此贴甚好

网友F(2021-11-23):
楼主怎么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