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用射频IC+R25做一个20DB的模块

楼主(2019-11-27):
用的F113发射芯片,但是后面的R25是要怎么做!目前怎么弄都是9DB,有没有这样用的前辈给点指示,或者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冊中图2的TEST电路输出50欧姆可达10dBm,那么你釆用四分之一波长的单极天线(约37欧姆),你稍微修改一下匹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要求很准确,就用一颗R25和SAW谐振器(声表),做成基极接地型正弦波振荡器,加上匹配回路到天线,天 ...

我之前就是用的R25,感觉确实频率确实会偏差。后面就想用113。用R25的好处就是电压可以体得很高。113只能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