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推荐一种纯化学法转印PCB,精度高,成功率高

楼主(2019-11-27):
http://blog.mangolovecarrot.net/2018/11/08/90/
原贴地址
我做过测试,可以做到8mil的线宽,6mil的间距,基本跟打板精度差不多了。
下面我演示一下怎样用化学方法冷转印PCB。
  • 普通A4纸哦!质量好一些的效果更好,尽量选择表面光滑的。
  • 清洁,打磨覆铜板,这个步骤热转印也一样需要。
    下面是重点。下图右侧的瓶子就是化学转印用的溶液。
    是用95%以上的高纯度酒精和高纯度除光液以1比1的比例配比而成的。
    两种液体都是高挥发性的,可以事先调配好装在小塑料瓶中备用。我用的是普通的眼药水的瓶子很好用可以控制液量。
    两种液体都是易燃品,请注意安全。
    这种混合溶液可以将碳粉从纸上剥落,并转印到覆铜板上。所以光滑的纸效果会更好,但不可以使用转印纸,过于光滑了,会导致走线糊掉。
  • 用一只手固定住,另一只手将溶液滴在上面湿润整个板面。
    一旦湿润了固定的手就可以放开了。不要着急按压,稍微等个10秒钟。溶液挥发性很高,很快就会挥发掉。
  • 不要等完全挥发干,再次加溶液湿润整个板面。
    这次用力均匀按压所有位置。如果挥发太快可以一边按压一边加溶液。这种溶液用手直接接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放心接触。
    但切记远离火源!!
    按压的差不多了就放开手等待完全挥发干。
    此时碳粉已经牢牢的跟覆铜板结合起来了。
  • 准备好60度以上的热水,放入热水中。一定要热水!
    可以看到有气泡产生。
    静置3-5分钟。时间不可以太短。基本上水不烫手了就差不多了。
  • 开始剥纸。从一角开始轻轻用指腹将完全软化了的纸慢慢搓下来。
    之前的按压如果充分,碳粉是结合的非常牢固的,稍微用力都不会脱落的。如果担心就细心慢慢搓。一般不会有问题。成功率非常高。

    继续搓。
    搓完了。效果非常棒。
  • 最重要的转印就结束了。后面就是腐蚀了,方法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可说的。我用的是氯化铁溶液。
    这是腐蚀完成的样子。
  • 焊接过程很无聊就不发了,直接上成品,这是一个简单的段码液晶的转接板。

楼主:
OK,这种方法可以成为‘冷转印’,不需要转印纸,不需要曝光,不需要紫外灯,不需要电熨斗,不需要转印机。
简单,安全,快速,方便,成功率高。
我觉得完全可以替代热转印方法。

网友A:
作为兴趣有钱有闲的可以玩玩,这样弄一小片,基本上也要半天功夫,如果给嘉立创,今天发文件明天编程,编完程后天收到板,5块钱省事多了

网友:
哈哈,楼上科学,现在五块钱都可以打板子

网友B:
也是给不错的方法。

网友C:
在别的地方看见过,挺早的了。
虽然打样现在很快,也挺便宜,批量大的基本上打样不需要钱,但是作为爱好者,或者单面板应急还是不错的,反正怎么着也比打样还有快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