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实测N76E616驱动段码液晶功耗

楼主(2019-11-27):
实践出真知。
想测试一下自带段码LCD驱动的芯片只驱动LCD的功耗。
用最小系统板不行,板子上带了乱七八糟的玩意,一个电源指示灯就是耗电大户了。
自己画了个系统板,化学方法转印(非热转印),美观就算了,能用就行。
这是板子
测试方法
关闭BOD,除了段码液晶没有其他任何负载,5v电源(手头上的段码液晶模块是5V的)。
系统上电后立刻切换到LIRC时钟,并让LCD也使用LIRC并进行4分频。
然后显示一会数字,数字自动跳到14时让系统进入掉电模式。
测试结果
上电一瞬间电流达到8ma峰值,然后由于立刻切换到内部低速时钟,电流降到3ma左右。
进入掉电模式后,电流降到16uA,LCD上的数字不再增加停在14正常显示,说明主程序停止了但LCD驱动功能在继续工作。

楼主:
小结
功耗还是不错的,维持画面的显示只需要16uA。
纽扣电池CR2032容量按200mah计算的话,可以支撑这套系统连续工作12000小时(500天)以上。
当然一个系统不可能只显示一个静态的数字,那样毫无意义,要配合其他传感器耗电量就不止这些了。

网友:
这种一般用于低功耗设备

网友A:
会这个技术的都是摔倒没朋友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是,帅到没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