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mixer set Speaker 设置音量出错

楼主(2019-11-27):
amixer set Speaker 124设置音量出错
codecs芯片是tlv320aic3106
错误提示如下

网上搜索说是什么默认声卡不对,但是我的设备本身就只有一个声卡,所以可以排除是默认声卡不对的问题。
另一个情况是通过alsamixer设置声音成功如下图

通过amixer controls命令查看可以发现里面没有Speaker的选项,利用amixer contents命令也可以查看也没有发现包含Speaker的项目,但是有一个“PCM”的项和Speaker很像。

这里试了一下利用amixer set PCM 127设置了下音量果然有效果了,那我们只需要将这个在copy一份休干一下名字不就行了,实事证明这个方法可用。
在tlv320aic3x的驱动中找到了生成这个项目的代码

将这个复制了复制一份并将“PCM”修改成Speaker

编译烧写重启系统amixer set Speaker 124 设置音频音量一切OK!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