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在DEBUG时,程序是运行正常,而下载到MCU后就不正常

楼主(2019-11-27):
请教各位,我用的MCU是dspic30f4011,我在debug 时 程序是能正常运行的,而下载进去后就不正常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https://bbs.21ic.com/icview-190122-1-1.html
之前有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但在帖子中没有给出答案。如今我再次遇到,拿出来请遇到过该问题的大神给个建议啊。关于上一个帖子里的方法我都试了 ,没有作用(
设置ADPCFG
)。

网友A:
可以检查下晶振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下晶振和复位。

我使用的是内部晶振,难道说卡死了

楼主:
目前功能似乎正常,解决办法是MCLR引脚外接上拉电阻和电容,做了个复位电路。但从手册看,好像启动慢的话才需要接,不是必须的。这个有了解的可以补充下,以供我这样的小白再走弯路啊

网友B:
MCLR 悬空那就不稳定啊,肯定要上拉,除非把外部reset功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R 悬空那就不稳定啊,肯定要上拉,除非把外部reset功能关了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