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新唐N76E003下载失败原因

楼主(2019-11-27):
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原因,求新唐N76E003下载失败原因,希望知道的指点下,谢谢了 1574837199(1).png
测试过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去连接,然后读取片上数据,每次读出来都不一样,但是下载是成功,下面两个图是下载成功后的,两次读取内容

而且还出现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不断自动断开再连上的现象

网友A:
常见故障。
缩短编程线长度,或者有网友在烧写器 RESET、ICPDA、ICPCK三个引线在烧写器那头加个100-200欧姆的串联电阻。就可以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故障。
缩短编程线长度,或者有网友在烧写器 RESET、ICPDA、ICPCK三个引线在烧写器那头加个100-200欧姆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故障。
缩短编程线长度,或者有网友在烧写器 RESET、ICPDA、ICPCK三个引线在烧写器那头加个100-200欧姆 ...

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
工作正常就说明烧录正确

网友B:
对,串行信号受导线长度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串行信号受导线长度影响很大

不是线长度问题,我加了更长的线的,就是在几个调试口都加了1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