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恢复保险丝的标称电阻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1-27):
那是“零功率”附近的阻值,其中Rmin和Rmax是其标称上下限(反映了其参数的离散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零功率”附近的阻值,其中Rmin和Rmax是其标称上下限(反映了其参数的离散范围)。
...

请问0功率是什么意思,这个参数在选型中如何考虑呢?
保险丝串在回路中应该也有阻值把 ,那这个阻值看什么参数?

网友B(点评):
“零功率”类似在不加电时用万用表测保险丝两端的电阻值。

网友C:
看看他的测试条件,应该是在他的测试条件下的直流电阻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他的测试条件,应该是在他的测试条件下的直流电阻范围。

额。那就是说,这个0功率电阻就是在他测试条件下,串联在回路中的电阻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那就是说,这个0功率电阻就是在他测试条件下,串联在回路中的电阻值吗? ...

应该是在他的测试条件下,串联在回路中的直流电阻值范围。你要看样本说明。我的理解,你的实际使用中,他的电阻不超过这个范围。

网友D:
PTC是温度敏感的元件。
温度变化了电阻值也变化。

网友E:
就是没动作的时候的电阻值。
这个参数一般我们并不用太多关注,正常情况,选择合适的耐压和电流,这个参数就不会超过功率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没动作的时候的电阻值。
这个参数一般我们并不用太多关注,正常情况,选择合适的耐压和电流,这个参数 ...

工作温度范围宽的,这个电阻变化大吧。比如汽车,高温试验要达到60°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工作温度范围宽的,这个电阻变化大吧。比如汽车,高温试验要达到60°C

高温倒是必须注意这个参数,怕高温是不是会误触发切断。
这个其实好办,正常范围0-45,放大而已,提高一点电流值,比如1A的 变成1.2.则实际电阻就小了比例关系。所谓高温也就扛过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温倒是必须注意这个参数,怕高温是不是会误触发切断。
这个其实好办,正常范围0-45,放大而已,提高一 ...

我有个产品,内部集成功率mos的,带负载连续运放2分钟,就有70°C。ptc我在产品上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在他的测试条件下,串联在回路中的直流电阻值范围。你要看样本说明。我的理解,你的实际使用中,他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没动作的时候的电阻值。
这个参数一般我们并不用太多关注,正常情况,选择合适的耐压和电流,这个参数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分数值过于简陋,別牌的是它的两三倍。而且我看过几家和用的保护电流是型号电流值的两倍,它这个弄到三 ...

一般选这类器件,旁门左道可不成,正牌大厂是必须的,否则,怎么死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