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基础,电容是线性元件吗?

楼主(2019-11-27):
电容是线性元件吗?
这里的电容是理想电容,基于集总元件讨论的。

电阻元件的ui关系是u=Ri。
把i看做输入,u看做输出,u和i之间符合齐次性和可加性。电阻是线性元件。

电容元件的ui关系 i=C*du/dt。
把u看做输入,i看做输出,u和i之间符合齐次性和可加性。电容是线性元件。

但是电容u i关系也可以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这时候,i看做输入,u看做输出,明显u和i之间不符合齐次性和可加性。请问电容是线性元件吗?

网友A:
“电容是线性元件吗?
这里的电容是理想电容,基于集总元件讨论的。”

若电容值不随电压(或电流)变化,那么就是线性元件。

网友A:
“但是电容u i关系也可以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这时候,i看做输入,u看做输出,明显u和i之间不符合齐次性和可加性。请问电容是线性元件吗?”

这里,考虑的是相应的微分方程及其解(注意其初始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容u i关系也可以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这时候,i看做输入,u看做输出,明显u和i之间 ...

u0+电容,这个已经算个系统了吧,传递函数跟电容已经不一样了。

楼主(点评):
哈哈,传递函数还没有用到,就已经开始使用叠加定理了。线性的性质使用得早。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让别人知道你懂得线性的概念就行了。

楼主:
电阻是线性的,是因为输入和输出之间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

电容是线性的,也是因为i=c*du/dt,这个函数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

换成积分的函数,就不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

1.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定义线性元件不太妥当?2.电容u i关系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看成2个输入,u0和i都是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是线性的,是因为输入和输出之间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

电容是线性的,也是因为i=c*du/dt,这个函数满 ...

你只需要注意电容电感都是可储能器件,所以,在类似的电容的U计算公式,会加上静态的初始值,而电感的电流计算会加上I的初始值,此时电容和电感的积分表达式才能成立。
所以,如果你扣除掉初始储能值,则后面的公式经过变换完全符合线性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需要注意电容电感都是可储能器件,所以,在类似的电容的U计算公式,会加上静态的初始值,而电感的电流 ...

谢谢回复。本来就只有两项,直接去掉一项不合适,又不是凑答案。

网友D:
直接干就完了

网友E:
线性系统的定义就是能用线性微分方程式描述的系统。

楼主:
哈哈,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说 线性函数 y=ax+b,不符合线性系统的的齐次性和可加性。输入是x,输出是y,确实是这样。

楼主:
电阻构成的电路,用线性方程来表达,最后求的的支路电压或者电流,是激励信号的线性组合。 激励本身可能是直流的,也可能是交流的。直流的时候,就是一个常量。

电容构成的电路,用线性微分方程来表达。最后求的解的形式是 齐次解+特解。特解和激励相关。
电容的起始电压,在求解过程中,只是在最后一步作为初始条件来确定齐次解的系数。
可以理解为初始值在解方程的过程中用不上,线性微分方程本身来说还是线性的。

线性函数 y=ax+b,应该把ax和b都看成多项式的两项,x和b都是变量,是函数的输入。这样就线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是线性的,是因为输入和输出之间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

电容是线性的,也是因为i=c*du/dt,这个函数满 ...

2.电容u i关系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看成2个输入,u0和i都是输入?
这不就回答了你的疑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电容u i关系用积分的形式表达,u=u0+(∫i*dt)/C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看成2个输入,u0和i都是输入?
这不就 ...

我又不是专家,只是自己这样想,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