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4054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功能说明

楼主(2019-11-27):
 正常充电循环
当Vcc引脚电压升至UVLO门限电平以上且在 PROG引脚与地之间连接了一个精度为1%的设定电阻 器或当一个电池与充电器输出端相连时,一个充电 循环开始。如果BAT引脚电平低于2.9V,则充电器 进入涓流充电模式。在该模式中,NV4054提供约 1/10的设定充电电流,以便将电流电压提升至一个 安全的电平,从而实现满电流充电。
当BAT引脚电压升至2.9V以上时,充电器进入恒 定电流模式,此时向电池提供恒定的充电电流。当 BAT引脚电压达到最终浮充电压(4.2V)时,NV4054 进入恒定电压模式,且充电电流开始减小。当充电 电流降至设定值的1/10,充电循环结束。

楼主:
 充电电流的设定
充电电流是采用一个连接在PROG引脚与地之间 的电阻器来设定的。设定电阻器和充电电流采用下 列公式来计算:(根据需要的充电电流来确定电阻 器阻值)

楼主:
 充电终止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 定值的1/10时,充电循环被终止。该条件是通过 采用一个内部滤波比较器对ROG引脚进行监控来 检测的。当PROG引脚电压降至100mV,充电被终止。 充电电流被锁断,NV4054进入待机模式,此时输入电源电流降至45uA。(注:C/10终止在涓流充 电和热限制模式中失效)
充电时,BAT引脚上的瞬变负载会使PROG引脚 电压在DC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的1/10之间短暂地降 至100mV以下。一旦平均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的 1/10以下,NV4054即终止充电循环并停止通过BAT 引脚提供任何电流。在这种状态下,BAT引脚上的 所有负载都必须由电池来供电。

楼主:
 充电状态指示器
CHRG为芯片的输出状态指示端口,芯片内部设 置了一个强下拉源,强下拉状态表示NV4054处于 一个充电循环中,一旦充电循环被终止,则引脚状 态由欠压闭锁条件来决定;

楼主:
 欠压闭锁
一个内部欠压闭锁电路对输入电压进行监 控,并在 Vcc 升至欠压闭锁门限以上之前使充电器 保持在停机模式。UVLO 电路将使充电器保持在停机 模式。如果 UVLO 比较器发生跳变,则在 Vcc 升至比 电池电压高 100mV 之前充电器将不会退出停机模 式。

楼主:
 增加热调节电流
降低内部MOSFET两端的压降能够显著减少IC 中的功耗。在热调节期间,这具有增 加输送至电 池的电流的作用。对策之一是通过一个外部元件(例 如一个电阻器或二极管)将一部分功率耗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