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类型??

楼主(2019-11-27):
红色标记的部分,电源输出的,上下两脚电源输出,左右两脚接地的,是磁珠?

网友A:
也可能是电容+磁珠的滤波元件

网友B:
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A:
标号是FL。。,应该是滤波器的意思,但是如果是磁珠并不需要四个脚,估计里面组合了电容。
两端的大接点是电流入/出点,中间两个小接点是接地的。

网友C:
电容 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