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延长U盘寿命吗?

楼主(2019-11-27):
U盘上的文件,用完了也不删。只有实在没空间了,才清空,再开始积累文件。
这样是不是能说写入操作均匀分布,从而延长寿命?

网友A:
不用这样,本身就有算法保证这些的

网友B:
U盘自己有算法,tf卡可能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自己有算法,tf卡可能要这样

谢谢!

网友C:
好像不用吧,不需要的东西就可以删除掉啊!

网友D:
    U盘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供的,坏了就质保,过保就扔,再买一个

网友E:
这个我也是有疑问的,不知道U盘固件的编程思路。
假设一个2G的U盘,擦写寿命n次,拷贝了1G的固定文件,这些文件只读出不删除。
当U盘不断拷贝删除文件一个512M的文件,后续的操作,是否会移动原来的1G文件?
假设不会移动原先的这些文件,则这些文件占据的空间,相当于只写了一次,寿命还很长。
而另外的区域,1G空间,反复读写512M文件,相当于可以写2n次,这个1G空间的FLASH就会寿命到期。
如果2G U盘是空的,每次写入512M文件,然后删除,应该有4n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是有疑问的,不知道U盘固件的编程思路。
假设一个2G的U盘,擦写寿命n次,拷贝了1G的固定文件,这些 ...

应该不会移动吧。应该就是在所有空白区域中找出使用过最少次的,优先用之。

网友F:
最好别跟钥匙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