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AC220测量的电路

楼主(2019-11-27):
今天抄了一个电路。如下图。据说是可以把交流220V经过电压互感器之后,通过R2取样。再经过两级运放,可以转换成直流电平直接采集。 我比较困惑的是怎么转成直流的。有人说是两个运放中间的R7 C5 R8 C2转成直流电平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从运放电路看,两级都很简单,第一级是算出R2两端电压差,第二级放大两倍输出供采集。 就是搞不明白怎么转换成直流电平的。

实际电路测量确实是直流。

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还是一个交流信号。

网友A:
单电源,只能输出半波

网友B:
注意看R7 R8和电容组成的2级积分回路。这里或者叫低通更合适,按照100Hz基波来计算,基波在这个网络衰减有近400倍,所以你测量出来已经是直流是对的。
至于仿真怎么回事情,不知道,也许你测量时候,虚拟示波器用的是AC输入,则还真能测量出残余的纹波,又或者仿真软件什么地方出岔子了,这个在仿真软件上面可是很常见。

网友C:
用变压器,op抬电压,单片机采样,剩下的随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压器,op抬电压,单片机采样,剩下的随便玩。

我们之前一直按照您的这个方法做的。  只是今天发现了一个电路,想分析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如果前端输入的是标准的220V交流信号,那么按照电路的参数,输出的直流电平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如果前端输出的是标准的220V交流信号”你这说的啥?
图画出来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端输出的是标准的220V交流信号”你这说的啥?
图画出来说吧

错了一个字。就像一楼的图纸一样。左侧是AC220V输入,串200K电阻进入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互感器副侧用100欧姆电阻取样,得到的电压经过两级运放电路之后,应该按照什么公式计算。理论有点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一个字。就像一楼的图纸一样。左侧是AC220V输入,串200K电阻进入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互感器副侧用100 ...

不是一样的电路么?
你还是把图画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样的电路么?
你还是把图画出来吧。

是同一个电路。我基本分析的差不多了。第一级运放是减法电路+放大5倍。输出是一个只有正半周期的正弦波。经过两级RC滤波,变成直流电平信号。

AC220V/220K*100=0.11V (有效值)
0.11V*5=0.55v(半周期有效值 )
再根据半波整理计算 0.55V*0.45=0.247V(直流电平)
0.247V*2=0.495V(运放发大两倍)

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xch
99分。 但是第一行列式中220k 错了。应该是图纸中的 200k。扣1分

网友D:
这个电路还是蛮复杂的,是用在设备上的吧,成本不低哦。
看你具体测量220v的用途,有更低成本方案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还是蛮复杂的,是用在设备上的吧,成本不低哦。
看你具体测量220v的用途,有更低成本方案的电路。 ...

我是在被人板子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路。感觉这个电路有利有弊。好处就是CPU的负担会轻一些。不用整个周期采样。

网友E:
有人说是两个运放中间的R7 C5 R8 C2转成直流电平的

这4个零件构成2级低通滤波电路。假如时间常数远大于输入的频率,那么输出是输入的平均值。楼主电路的时间常数约70ms,也算是能符合要求。

至于楼主困惑的问题,3楼应该解释清楚了。
要我做,在这4个原件前应该采用运放精密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