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26L-8SU处理器无法读到ADC数据?

楼主(2019-11-27):
ATtiny26L-8SU处理器无法读到ADC数据? ATtiny26L配置是内置振荡、内置基准电压2.56V或电源电压3V、ADC增益1倍,处理器供应电压是正极正+3V、GND负极-3V。输入模拟电压4mv-12mV到ADC(差分输入、差分4路)数据寄存器无法读到?  目前两个LED灯控制正常有切换闪烁。请技术人员指点处理方法,主要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谢谢!
附件有原理图和程序
下图是仿真状态

网友A(点评):
"无法读到ADC数据" 这句话啥意思? 找谁给翻译一下。

网友B:
提供一个官方的ATmega ADC例程做参考吧。

ATmega ADC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个官方的ATmega ADC例程做参考吧。

谢谢,你的提供,下载看下

网友C:
楼主做的什么产品?MCU的地接到-3V,相当于整体电平向下。然后MCU供电相当于6V了,超标了。

网友D:
供电电压这么奇怪的吗? 还有待测电压这么小啊, 先试一下给个1v看看能不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什么产品?MCU的地接到-3V,相当于整体电平向下。然后MCU供电相当于6V了,超标了。 ...

MCU地已经改成0V,采集数据还是读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这么奇怪的吗? 还有待测电压这么小啊, 先试一下给个1v看看能不能测出来 ...

MCU接地电压改成0V,输入1V,采集数据还是读不到

网友C:
FUSE里主时钟是多少?ADC分频是64。ADC的时钟最低要求是50KHz. 这样算下来主频不得低于3.2M(64*50KHZ), 而默认是1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SE里主时钟是多少?ADC分频是64。ADC的时钟最低要求是50KHz. 这样算下来主频不得低于3.2M(64*50KHZ),  ...

现在内置时钟已设置到8兆,ADC采集还是读不到数据

网友C:
你改成单端输入了?PB5是输入口吗?PB5此时的电压是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成单端输入了?PB5是输入口吗?PB5此时的电压是都少?

是 pb5 adc8 单端 输入 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pb5 adc8 单端 输入 1v

PB5是输入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B5是输入口吗?

还有一点,多读几次看看。因为第一次是dummy conversion

网友D:
这个芯片不能debug吧,楼主你怎么知道ADC采集不到数据的, 我看你也没把ADC结果打印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不能debug吧,楼主你怎么知道ADC采集不到数据的, 我看你也没把ADC结果打印出来啊. ...

在线仿真的,上面有寄存器状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B5是输入口吗?

PB5是输入口,先单端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