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射频放大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9-11-27):
射频放大器工作原理

       射频功率放大器(RF PA)是各种无线发射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射机的前级电路中,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很小,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放大一缓冲级、中间放大级、末级功率放大级,获得足够的射频功率以后,才能馈送到天线上辐射出去。为了获得足够大的射频输出功率,必须采用射频功率放大器。

  射频放大器工作原理

  目前功率放大可以通过功率放大芯片实现,但其核心还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基于射频放大器通常其核心部分主要由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或者MOS管构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其输入输出关系分别如图所示。

  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同于其它工作于甲类、乙类、丙类的电子管射频功率放大器,不需要高电压;也不同于其它低频功率放大器,没有多少带宽。丁类放大器中场效应管工作于开关状态,漏极耗散功率非常低,虽然开、关过度期工作在线性区功率很大,但工作频率高,过度期非常短,工作效率比以往功率放大器大大提高,实际上就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场效应管丁类放大器都是由两个或以上成对的管子组成,它们分成两组轮流导通,合作完成功率放大任务。控制场效应管工作于开关状态的激励电压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方波。实际电路有两种,即电流开关型和电压开关型。因为电流开关型电路中,输出电流是方波,工作频率高时场效应管开关转换时间不能忽视,所以中波广播发射机中采用电压开关型电路。分为全桥和半桥两种工作方式。

  桥式功放就是现在生产和运行的中波广播发射机中的射频功率放大器,桥式功放是由4个场效应管按电桥形式连接,以丁类开关放大方式工作的连接方式被叫做桥式功放,此全桥连接方式是一个H型,故又称为H型丁类放大器。全桥电路是由两个半桥组合而成,左右两部分的输出与相对的合成变压器初极线圈首尾相连,这种结构类似传统推挽电路形式。两个射频功率放大器被设计成由独立电源系统供电,推动信号也是由电桥两部分各自独立输入,射频功率放大器这个半桥工作方式就被利用到预推动级。

楼主:


网友A:
射频功率放大器是各种无线发射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
放大器的工作频率范围是选择器件和电路拓扑设计的前提。

网友B:
射频放大器和普通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射频驱动级放大器是放在末级功放前面

网友D:
在发射机的前级电路中,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很小

网友E:
一般低频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会随信号频率的增加而衰减,特别到了高频基本无放大作用

网友F:
射频功率放大器一般都采用选频网络作为负载回路。

网友G:
运算放大器可以作为射频放大器使用吗

网友H:
射频放大器测试参数 alt 什么意思

网友I:
射频功率放大器是放大功率和电压吗

网友H:
频谱什么样子可以看做是射频放大器自激?

网友G:
射频功率放大器和微波功率放大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
按照增益可以确定放大器的级数和器件类型。

网友F:
射频放大器在设备中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B:
如何制作射频放大器?

网友E:
射频功率放大器的工作频率很高,但相对频带较窄

网友C:
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使其达到末级功放要求的输入功率的功率放大器。

网友D:
要经过一系列的放大一缓冲级、中间放大级(驱动级放大器)、末级功率

网友I:
无线路由能用外置射频功率放大器来增加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