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30、F003:深度睡眠时钟切换无法稳定

楼主(2019-11-27):
32K时钟深度睡眠,唤醒时切回4M时钟,系统陷入下图所示库函数死循环,L130和F003都是这样,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此操作在休眠时OK

网友A:
华大超低功耗系列L130、L110等超低功耗系列芯片,在进deepsleep前,系统主时钟必须是RCH或XTH,然后在deepsleep下通过中断唤醒的时候,可以自动回到高速时钟,
如果是从低速时钟为系统时钟的情况下进入deepsleep,功耗不是最低的,唤醒后也不能切换到高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超低功耗系列L130、L110等超低功耗系列芯片,在进deepsleep前,系统主时钟必须是RCH或XTH,然后在deeps ...

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B:
这是外部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