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18345 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9-11-27):
T0对着RA2口
T1 3 5 共同对着RA5口
那么这款单片机只能对外 两路数据进行计数?
口有点少

网友A:
可以调整IO口位置的,用PPS分配。
表格下面的NOTE 1:
Default peripheral input. Input can be moved to any other pin with the PPS input selection registers.

楼主:
已解决
用mcc  配置
感谢microchip 工程师Jet 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IO口位置的,用PPS分配。
表格下面的NOTE 1:
Default peripheral input. Input can be moved to an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