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2RB IAP跳转到APP中断无反应

楼主(2019-11-27):
根据CM0的中断向量的映射,使用下面代码;例如我APP地址:0x08006000;
我把这块地址的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的其实地址,例如0x2000000 总大小0xc0限制住;
然后进行重映射,这样系统就可以找到APP里面的中断列表,但是实际上APP无法引起中断;
我的代码如下: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03000)

VectorTable 这个变量限制到0x2000000,大小预留了512bytes;
static uint8_t i = 0;
static uint32_t tmpCfgr;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bootmode = SYSCFG->CFGR1;

for(i = 0; i < 48; i++)
  {
            VectorTable = (*(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i<<2))) ;
}

//memcpy((void*)0x20000000, (void*)VectorTable, 0xC0);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RAM();

tmpCfgr = SYSCFG->CFGR1;
tmpCfgr &= (uint32_t)(~SYSCFG_CFGR1_MEM_MODE_Msk);
tmpCfgr |= (uint32_t)0x03;
SYSCFG->CFGR1 = tmpCfgr;
bootmode = SYSCFG->CFGR1;
设置不了映射模式,一直是0x00,我想设置成0x03

网友A:
stm32L0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产品,它支持中断矢量重定位的。

无须像M0内核的STM32F0产品那样做矢量表的拷贝和启动地址的重映射。

直接操作 VTOR寄存器就好。
比方: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0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产品,它支持中断矢量重定位的。

无须像M0内核的STM32F0产品那样做 ...

多谢,我试试,哪里有这种资料可以查看

楼主:
共享下文档,确实cmo+写的是可选的,不知道具体到芯片有没有这个寄存器!

cm0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试,哪里有这种资料可以查看

基于STM32L0的官方库里有相应的IAP例程可以参考。
可以找到有个VTOR寄存器赋值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STM32L0的官方库里有相应的IAP例程可以参考。
可以找到有个VTOR寄存器赋值的代码。 ...

MDK 5.28 V9的盗版JLINK,调试0x8006000的程序时,程序总是进不到Main函数; 有知道的老铁吗?在0x8000000调试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之前用其它版本的MDK也没事,因为
STM32L072的PACK包支持问题,升级到最新的MDK版本了
目前用的HAL库,哪里有例程序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MDK 5.28 V9的盗版JLINK,调试0x8006000的程序时,程序总是进不到Main函数;有知道的老铁吗?在0x8000000 ...

楼主你尝试一下把0x08000000的那段引导程序的HEX先下载到芯片,然后再用仿真器下载0x08006000的代码到芯片中,这样就可以对0x08006000的软件进行仿真调试了.
因为芯片复位后默认是从地址0x08000000处开始执行的,如果你不下载这段引导程序到芯片中,是无法自动执行到0x08006000的main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尝试一下把0x08000000的那段引导程序的HEX先下载到芯片,然后再用仿真器下载0x08006000的代码到芯片 ...

尝试了,确实可以,跳动MAIN函数了,不过,使用了
system_stm32l0xx.c
里面的SystemInit 函数里面修改成以下代码
SCB->VTOR = FLASH_BASE | (0x6000& (uint32_t)0x1FFFFF80);,
软件卡在一个地方,我判断定时器的延时,过不去,定时器没启动,
想了下 ,还有全局中断可能影响到,因为在bootloader里面关闭了全局中断;
我开全局中断代码
    uint32_t primask_bit;

        primask_bit = __get_PRIMASK();

    __set_PRIMASK(primask_bit);
增加了开全部中断的代码
__enable_irq();
确实可以跑了,因为在Bootloader里面关闭了中断      __disable_irq();

感谢热心网友,结贴!

网友A:
另外,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
STM32F0 IAP应用中不同代码区的跳转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
STM32F0 IAP应用中不同代码区的跳转话题

CM0和CMO+确实不一样,谢谢,目前还没用到CM0的MCU

网友C:
涨了很多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