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应广单片机

楼主(2019-11-27):
BYTE         Flag0;
#define                Delay2msFlag                Flag0.0
#define                Delay10msFlag                Flag0.1
#define                Delay5msFlag                Flag0.2
#define                ChargeFlag                        Flag0.3
#define                ChargeFullFlag                Flag0.4
#define                LedFlashFlag                Flag0.5
#define                PowerFlag                        Flag0.6
#define                KeyDispFlag                 Flag0.7
应广单片机,为什么可以这样定义标志位,flag0只是占一位,

网友A(点评):
这么大的 BYTE 你也可以认成 一位,这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当然可以定义 8 个位。 51 也是一样的,其实哪个MCU不能呢(除了这方面有点弱智的arm)

网友B:
其它编译器平台的事情,跟芯片没关系吧

网友C:
非标的编译器

网友D:
芯片结构的问题,布尔操作比字节访问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