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FIFO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9-11-28):
本人使用的是XILINX的FPGA,然后用VIVADO,我在例化FIFO的时候通过仿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RST之后,而且在能够进行读写操作的时候,当我使能ER_EN为什么要过几个RD时钟才能够使empty这个flag置0?不应该是当我写入数据之后就拉低了吗?如图中所示的波形,rst之后,1处prog_full变低了之后FIFO进入可操作的状态,这时FIFO应该是空的,我将wr_en拉高,将数据写入FIFO,之后FIFO就不为空了,可是为什么过了几个rd_clk才拉低empty?

楼主:
应该是使能写时钟wr_en

网友A:
这个你看看IP的手册   时序应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