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X1978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有人用过MAX1978的TEC驱动芯片吗?搭好电路之后,没有REF输出,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能够排除焊接问题和买到假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排除焊接问题和买到假货么?

焊接问题可以排除,在淘宝上买了QFN48的万能板。有可能是假货,试了好接近10pcs的IC,都没有输出。淘宝上买的1978。比正常价格便宜了将近一半的价格

网友A:
某宝买东西
最忌讳贪便宜。。。
而且现在PCB打样那么便宜,还要什么万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东西
最忌讳贪便宜。。。
而且现在PCB打样那么便宜,还要什么万能板。。。。 ...

快速验证,所以就买了个下图所示的万能板,验证它的基本功能

网友A:
某宝便宜货,最好的情况是二手能用的,但是这种不常用的掉坑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便宜货,最好的情况是二手能用的,但是这种不常用的掉坑的可能性非常大。 ...

有这个可能,毕竟比正常价格便宜了一半

网友B(2020-08-04):
想请教下,直接用单片机产生PWM波然后控制mosfet开关来驱动TEC行吗

楼主(2020-10-13):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直接用单片机产生PWM波然后控制mosfet开关来驱动TEC行吗

应该可以的。1978来控制TEC,是另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