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这个短路是怎么实现某个功能的?

楼主(2019-11-28):
左边的电路是用来升压的,右边的是单片机。现在可以通过通断电切换档,但是如果断电时间超过限定时间再通电就不能换挡了,这是怎么实现的?
我觉得是通过电容放电实现的,但是好像没有看到io脚去识别有没有通断电,想不明白

网友A:
单片机的1号脚,接的是MOS驱动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很明确侦测到升压芯片被通断电。
至于时间,看单片机供电部分有10uF电容,还特别用了一个10K负载,说明时间久了,哪怕单片机功耗再小,10K电阻都给放完了,所以这个通断识别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就进入常规的第一次开机状况。

网友B:
前面电路是升压,到单片机1脚会有一个脉冲,大约50K(你以前发的图标注了74LV14,根据C2/R1/R2可以大约估计时间常数11us+8us左右);单片机5脚供电电容10uf,如果单片机电流1mA,估计到工作能**几十个ms,如果电流还小,**时间更长;
总之,前面电路会比CPU后掉电,CPU可以检测脉冲有无确定是否掉电(开关有变化),也可以检测脉冲的高电平电压是否降低到一定程度(需要A/D);当然前提是开关时间短,CPU不掉电;
如果掉电时间长了,CPU都没电了,重新上电当然不能换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1号脚,接的是MOS驱动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很明确侦测到升压芯片被通断电。
至于时间,看单片机供电 ...

的确是可以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差不多的电路,区别就是没有接MOS的驱动信号也能实现一样的功能,这又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电路是升压,到单片机1脚会有一个脉冲,大约50K(你以前发的图标注了74LV14,根据C2/R1/R2可以大约估计 ...

很谢谢你的解答,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差不多的电路,区别就是没有接MOS的驱动信号也能实现一样的功能,这又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C:
不用检测断电也能实现的,很多灯具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检测断电也能实现的,很多灯具就有这个功能。

怎么实现?如果用掉电**,下次通电的时候怎么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如果用掉电**,下次通电的时候怎么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

不用掉电**,也不用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时间由电容电阻决定),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秘密说穿了就很简单,这个过程的原理就是:单片机掉电后,内部RAM的数据会继续保存一段时间。

网友C: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继续运行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继续运行的效果

选好单片机,某些单片机会进入死区,上电也不会运行,要充分放电后才能正常工作,中奖过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选好单片机,某些单片机会进入死区,上电也不会运行,要充分放电后才能正常工作,中奖过一次 ...

这情况倒是没遇到。
你选的单片机有这么差吗,能否贴一下型号或者私信我一下。留个心眼。。
我手上有的话也找个时间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