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IGBT求推荐100C 4A左右的IGBT

楼主(2019-11-28):
各位大神你们好,求推荐 IGBT   电流4A 左右  封装TO220F的 芯片  最好是INF  ST ON国外进口的品牌,望回复

网友A:
这电流?没见过吧,谁去做这么小的IGBT?
这个规格,MOS可以完全胜任,如果限流参数对开关速度有限制,那么加大栅极驱动电阻可以实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