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负载与热电偶共用一条线AD采集该如何切换读取?

楼主(2019-11-28):
最近搞一个项目,5V的数显调温烙铁,发热负载与热电偶串联,只有两根线并连接AD采集控温,搞不懂它的AD采集思路,为此在论坛上向各位讨教下。

网友A:
是T12吧,网上资料一大堆。测温和加热分时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12吧,网上资料一大堆。测温和加热分时进行。

看别人的程序,难理解哦,

确实,看别人的程序 还不如自己写

楼主:
多谢t叔!先消化下。

楼主:
上面的资料只是硬件控制的方法,那么如果在软件上使用PWM驱动MOS管时,从MOS管输出返馈给运放放大后输出到MCU(AD)又如何采集到正确的热电偶电压?PWM脉冲时间该设置多少为合适?

网友B(2022-05-01):
Tyw口袋什么宝贝儿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