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SCI

楼主(2019-11-28):
dsp28035的sci使用FIFO,配置成4个字的级别,文档上说状态大于或等于4个字时发生中断,当只接收到3个字的时候,不发生中断?

通过试验发现,如果第一次只发送3个数据不会发生中断,会把这3个数据先存储,状态记为3,下次再接收数据,凑足4个,才会发生中断。如果发送一串数据,总数不是4的倍数,最后只发送了3个,那这3个数据不会在中断里接收???

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请教。

@JUST1 :我现在串口不用中断,查询,把任务优先级降低,还有不少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任务。
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触发条件就是这样的   这只能要求你通过帧协议去控制了
比如触发了  你将数据全部读出  然后根据你定义的包协议  找帧头   数据  校验  帧尾等
提取有效的数据

网友B(2020-01-11):
这应该是使用了 FIFO 的模式了,关闭就可以没个字节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