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电路板刷三防漆

楼主(2019-11-28):
一般电路板刷三防漆是人工手刷的还是用机器自动刷的,机器自动刷有没好用的机器推荐一下

网友A:
刷三防漆过程中劳动强度最大的并不是刷漆。而是给不能刷漆的部分加防护,比如能渗进三防漆的电位器旋转部分与外壳的接口,各种IC插座都要盖上胶带。。。。。。。。这些工作都是特别费时费力的,你去找一个完全不费劲的刷漆部分的自动化机器完全没有意思。

网友B:
数量少,手工刷。数量多,用喷的办法。喷甚至可以做成自动化流水线,某些电路板还可以用浸的办法。要注意的是,凡需要上漆的板子必须注意工艺设计和布局,某些不能上漆部分的处理才是最影响工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