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反电动势请教

楼主(2019-11-28):
图中电机380W直流有刷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启动正转或反转时关闭时烧整流桥。请教大神这个电路设计有那些问题。

网友A:
启动或者反转,烧整流桥比较好理解,应该是由于没有软启动,造成电机启动过载造成,电机类负载,没有软启动,瞬间过载可以超过额定功率的10倍,已经超过你选择整流桥的额定电流,由于该过载不是瞬间电流具有一定时间,所以烧整流桥可以理解。
至于关闭时候,烧整流桥就不太好解释了,你这边还有压敏电阻,理论上哪怕电机反峰,应该先折腾压敏电阻而不是整流桥,所以,最大可能是双继电器动作速度差异,造成继电器断电过程有类似正反转中间过程导致的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或者反转,烧整流桥比较好理解,应该是由于没有软启动,造成电机启动过载造成,电机类负载,没有软启动 ...

谢谢,你的回复。启动正转继电器K1电机正常工作,当关闭电机时空开跳开,检测电路整流桥到负极的二个极管了短路了。会是在断开瞬间反向电压造成。

网友B:
先用个500W灯泡代替电机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个500W灯泡代替电机负载试试。

你的见意不错,纯阻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C:
想设计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D:
继电器做H桥,难免逻辑竞争打架,建议用一个双刀双投继电器交叉接,作电源换向,另一个单刀双投继电器作开,停控制,在关断时切换方向,这样就不会打架了.

网友E:
M+ M- 并联一个双向tvs管。硅桥后面搞个电解电容不行吗?会不会反向电动势倒灌了。

网友F:
楼主的电路设计确实有问题。
1.两个独立继电器存在同时吸合的风险。建议选用tyw 大叔的方案;
2.电机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吸收碳刷切换时的反向电动势,降低辐射;
3.换向时,先停止并加入延时。让线圈中的能量释放后,在反向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 M- 并联一个双向tvs管。硅桥后面搞个电解电容不行吗?会不会反向电动势倒灌了。 ...

TVS成本太高

网友G:
D4两端并2个电容,一大一小,吸收高低频脉冲反电势

网友H:
不能加上滤波电容? 有电容缓冲一下,可以分担整流桥的承载能力

网友I:
电机的整流电路不是全桥,上次老师说的,忘记了具体是半波还是全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做H桥,难免逻辑竞争打架,建议用一个双刀双投继电器交叉接,作电源换向,另一个单刀双投继电器作开,停控 ...

不存在打架问题,这两个继电器是常闭的。正转时K1接正,要反转时关闭K1延时后再把K2接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设计确实有问题。
1.两个独立继电器存在同时吸合的风险。建议选用tyw 大叔的方案;
2.电机两端并 ...

在电机两端接RC虑波后,不再烧整流桥。但现在有时还会把交流空开跳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见意不错,纯阻负载没有问题。

这个电机有问题。似乎电刷瞬间短路了。先给他串联一个电阻,10ohm/50W,再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测量220VAC 端电流波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电机两端接RC虑波后,不再烧整流桥。但现在有时还会把交流空开跳闸。

空开跳闸是控制器被干扰了,电机运行干扰是很大的,自己示波器看看会吓一跳,所以控制部分要做足防护,包括PCB的设计和电路设计,电磁兼容方面其实很多要做,如果太小白还是借鉴一下人家成功产品,别自己瞎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有问题。似乎电刷瞬间短路了。先给他串联一个电阻,10ohm/50W,再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测量220VAC 端 ...

现在在电机两端并了0.22uF串56R滤波,K1工作电机正转,多次开关没问题,偶一次空开跳闸(10A空开)

网友J:
楼主在标题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电动机反电势和输入电压叠加导致的桥堆过压损坏。所以并联吸收电路后才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电机两端并了0.22uF串56R滤波,K1工作电机正转,多次开关没问题,偶一次空开跳闸(10A空开) ...

知道原因了。
继电器内部飞弧,导致常开/常闭两电极瞬间短路。
解决方法使用4个继电器。

xch
我突然想起来早年使用大功率白炽灯,它烧断瞬间,也导致总开关熔断器烧毁。因为内部气体电离,短路了灯泡电极。 另外使用非密封继电器时,外围器件与继电器,继电器之间还需要保持安全间距。防止飞弧短路

网友F:
用TYW的电路,换向时先切断电源,然后启动换向机电器,最后在接通电源。这样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K:
楼主的电路可以。继电器不管任何情形都不会造成短路。M1和M2端都应该加加2个续流二极管。

xch
电弧会引起短路

网友K:
我也倾向使用tyw的电路。启动时先换向再送电,停止时不换向只断电。要解决感应电动势问题,只要一个续流二极管,并且只对通断电继电器有较高要求。
我在上楼的电路对2个继电器都有较高要求,并且需要4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电路可以。继电器不管任何情形都不会造成短路。M1和M2端都应该加加2个续流二极管。

...

谢谢你提供的见意,我会去试一下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