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需要采样的信号在0.01uA-10uA,低压MOS有没有Ids漏电流在nA...

楼主(2019-11-28):
因需要采样的信号在0.01uA-10uA,低压MOS有没有Ids漏电流在nA或者pA级的?

@xch :您好,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分享下 谢谢
xch
搞一个可编程电流源10nA~10μA,这个动态范围不大,很容易实现。然后用比较法进行测量。这样可以用误差很大的放大器获得与参考精度一致结果。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常用测量方法。 如今人蠢,钱多都是一根筋地制作高精度放大器。

网友A:
采集电流信号为何要求MOS的Ids漏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集电流信号为何要求MOS的Ids漏电呢?

因为他这电流需要从MOS管经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这电流需要从MOS管经过

这么小的电流,可以用串接采样电阻的方式检测,这个电流即使要流过MOS也没有变化,也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没明白楼主的设计,或者画个图说明下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泄露电流小于nA或pA
这要求1000M到1000000M的关断电阻。比石头还石头。
功率mos是没戏的,内部有寄生二极管,有漏电流。找找集成电路,例如cd4066,或od门的非门,这些半导体工艺可能内部没有寄生二极管。应该比功率mos要好点。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流,要先进行I/V转换后进行控制和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泄露电流小于nA或pA
这要求1000M到1000000M的关断电阻。比石头还石头。
功率mos是没戏的,内部有寄生二极管 ...

指望不上,就是有接近参数的,也没法保证稳定性和一致性。
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何需要串联一个开关,在这种微弱信号处理过程中,最忌讳就是加入各种可能带来不确定因素的器件,想想有多少人在微信号处理时候,还是非常简单的就已经折腾的头破血流了,输入那是越简单越干净越好不是?真要切换或者断开、接通,经过信号调理后再处理才是硬道理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指望不上,就是有接近参数的,也没法保证稳定性和一致性。
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何需要串联一个开关 ...

肺腑之言。搞技术不仅要学的深,还要学的虚。
学的虚,有高度,有视野,可以灵活转换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肺腑之言。搞技术不仅要学的深,还要学的虚。
学的虚,有高度,有视野,可以灵活转换方案。 ...

记得当初为了提高恒温精度,隧选择了桥式加热并直接当做采样的恒温加热措施,康铜丝和铜丝交叉绕制在桥对角,直接做加热并采样,牵涉到共模抑制比,所以电桥上臂阻值远小于上臂,这样共模电压就低很多,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直接导致精度需要±1uV级别,而当初没能弄到ICL7650斩波稳零运放,用了一个共模抑制能力比较高的通用运放,并借鉴ICL7650做法,进行斩波稳零处理,用的就是CMOS模拟开关,实际画板怎么做噪音干扰都是一塌糊涂,最后,反复调整了个模拟开关在芯片的位置和出入顺序,找到一个开关泄露最小的顺序,并且在输出进一步采用了同步保持噪音屏蔽手段,并且对斩波方波的边沿全部进行速度限制,这才搞定。
的亏放大器和加热环境处在同一个恒温条件,最后完成的实际效果倒是非常不错。所以,输入越简单越好,则不是什么肺腑之言,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斩波稳零运放,自己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可以用串接采样电阻的方式检测,这个电流即使要流过MOS也没有变化,也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

图不能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流,要先进行I/V转换后进行控制和处理

用了一个电阻13.3K 0.1%精度的进行了IV转换   然后经1K电阻送运放正向端   最后是IC内部AD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望不上,就是有接近参数的,也没法保证稳定性和一致性。
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何需要串联一个开关 ...

它这个信号很特殊,是不断的切换0.18V和0.38V施加在反应电极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这个信号很特殊,是不断的切换0.18V和0.38V施加在反应电极上,

那就上ADG719这款模拟开关,漏电流10pA,全温度最大值5nA

网友G:
我们就是普通的I/V转换电路,250V能测1G电阻。

网友H:
不知道对速率有没有要求,ADI的ADG系列和TI的一些低压MUX开关都是pA级别的漏电流,还有一些光耦继电器漏电流也是在1n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上ADG719这款模拟开关,漏电流10pA,全温度最大值5nA

规格书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对速率有没有要求,ADI的ADG系列和TI的一些低压MUX开关都是pA级别的漏电流,还有一些光耦继电器漏电 ...

21-bit ENOB ΣΔADC, 32-bit MCU & 64KB Flash,16-bit Timer A, Timer B(X2), Timer C
 16-bit PWM 控制器及訊號捕抓功能----------------------这些说的跟速率有关联不?我看IC的规格书没看到有速率这个参数,还是我没找到呢,烦请告知,谢谢

楼主:
(1)MOSFET的输入阻抗更加高于JFET。
(2)MOSFET对于静电放电(ESD)的抵抗能力较差,因此在MOSFET的输入端往往需要设置防止ESD破坏的二极管等元器件。
(3)JFET一般是耗尽型的器件,而MOSFET可以有增强型器件。因此,在使用时,JFET的栅极只能外加反向电压,对于正向的输入电压则不能正常工作。MOSFET由于既有耗尽型、也有增强型,则输入电压信号较大时也能够正常工作。
(4)JFET的噪声性能优于MOSFET。因为JFET的沟道是在体内,则不存在MOSFET那样的由于表面或界面所引起的1/f噪声。所以JFET的低频噪声很小。

没提到说漏电流更小啊,还有就是开关的速度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I:
找一个dac 14bit~16bit,如TI DAC7/80501 ; 输出电压用电阻衰减到10uA对应DAC满量程。

后面制作放大器轮流测量参考,0电流和被测电流。比较计算输出得到被测值。也可以用差分法,直接测量参考,被测电流差值。切换放大器正负极。得到极小差值的平衡点,参考值就是被撤职

xch
用到的ADC不需要很准。甚至不用ADC,用比较器即可。相当于1 bit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一个dac 14bit~16bit,如TI DAC7/80501 ; 输出电压用电阻衰减到10uA对应DAC满量程。

后面制作放大器轮流 ...

x总  没看懂你这个啥意思

网友I:
引用 楼主:
x总  没看懂你这个啥意思

楼主:
这个运放的选择和被测的信号有哪些联系,比如10uA的信号,对运放的哪些参数有要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的选择和被测的信号有哪些联系,比如10uA的信号,对运放的哪些参数有要求? ...

没啥特别要求。
便宜的就行了。有钱就投入到DAC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啥特别要求。
便宜的就行了。有钱就投入到DAC 。

你这个电路没看到有DAC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没看到有DAC的啊

dac 输出用电阻变换衰减到10uA@满量程就是参考电流IREF

楼主:
引用 网友I:
dac 输出用电阻变换衰减到10uA@满量程就是参考电流IREF

dac 输出用电阻变换衰减到10uA-----这个懂了

满量程就是参考电流IREF------这个啥意思

xch
dac 输出用电阻变换衰减到10uA@满量程, 就是参考电流IREF

网友I:
引用 楼主:
dac 输出用电阻变换衰减到10uA-----这个懂了

满量程就是参考电流IREF------这个啥意思

用 dac制作个满量程输出10uA的参考电流源。

使用对比法测量被测电流大小。

如果使用10bit dac ,DAC输入1000 对应10uA, 1对应10nA。 测量电流的分辨率就算是10nA。
如果使用14bit dac ,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n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dac制作个满量程输出10uA的参考电流源。

使用对比法测量被测电流大小。

如果使用10bit dac ,DAC输入1000 对应10uA, 1对应10nA。 测量电流的分辨率就算是10nA。------那0.001不是 也可以对应1n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dac制作个满量程输出10uA的参考电流源。

使用对比法测量被测电流大小。

如果使用10bit dac ,DAC输入1000 对应10uA, 1对应10nA。 测量电流的分辨率就算是10nA。------那0.001不是 也可以对应1nA吗?

@xch :那浮点运算不是有小数点吗
xch
DAC 只接受整数

网友J:
高精度adc?电流要转为电压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精度adc?电流要转为电压信号吧

肯定得转换成电压信号啊  要不然单片机如何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dac制作个满量程输出10uA的参考电流源。

使用对比法测量被测电流大小。

X总,,,如果使用10bit dac ,DAC输入1000 对应10uA, 1对应10nA。 测量电流的分辨率就算是10nA。
如果使用14bit dac ,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nA;----------------你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比如1000数值对应的就是10uA

网友I:
引用 楼主:
X总,,,如果使用10bit dac ,DAC输入1000 对应10uA, 1对应10nA。 测量电流的分辨率就算是10nA。
如果 ...

10000 对应10uA,1 对应1 nA;

14bit 满量程16383;没用足只是为了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00 对应10uA,1 对应1 nA;

14bit 满量程16383;没用足只是为了方便计算

14bit 满量程16383   这个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14bit 满量程16383   这个怎么计算的啊

2^14-1 = 16383

楼主:
为什么要减去1呢?16383代表的是啥意思?

@xch :我就是不懂啊 老大
xch
@QWE4562009 :你的问题很高瘆 ,我没学过C语言。请教你C语言14位指针寻址范围是多少?
@xch :如果都懂,还上论坛干嘛?论坛不就没人气了?如果百度都可以i搞定的话?真搞不懂你们这种所谓的电子行业前辈是怎么想的,你可以选择没看到你这个帖子,既然你发言了,我是不是得回复你???
@xch :其实你也有很多不懂的,你 也肯定遇到过,当你遇到一个不懂的问题的时候,自己搞不懂,搞不定,然后放不下面子去请教晚辈,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你在上班,其实也是在混。你难道没有遇到过想不通的地方吗?你也就是基础比我好那么一点而已。深一点的问题,你懂吗?比如C语言指针,,,你会运用吗?你懂吗?你觉得呢?

网友K(2020-03-25):
引用 楼主:
(1)MOSFET的输入阻抗更加高于JFET。
(2)MOSFET对于静电放电(ESD)的抵抗能力较差,因此在MOSFET的输 ...

MOSFET什么都好,就是DS间有寄生二极管,漏电流会比较大。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用JFET了。0.01μA电流其实很大,JFET的漏电流都是pA级的,对付你这个足够了。

网友L:
不频凡转变的话,信号继电器也是个选择。

网友M(2020-10-1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17d56d2aaUUYgb&id=627097210811&ns=1&abbucket=18#detail
1、本公司专业从事微弱电流检测,量程有0-100pA/1nA/10nA/100nA/1uA/100uA/,最高分辨率可达0.01pA,诸位开发中如需微弱电流检测组件,可选用我司产品,本司产品有展示店。
2、可淘宝”PA级 皮安 微弱电流前置放大器光电流生物电电化学传感器电流“,掌柜为农夫98564,地址福州的就是,或联系1 3 8 5 0 1 5 6 3 6 6. 微信 手机 同号

网友M:
1、可参考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81822&page=1#pid10979252
2、0.01uA -10uA  微弱信号采集,可参考帖子,这个帖子是分压式,输入电阻1k,输入10uA,就是输入10mV,放大后输出1V,0.01uA,对应1mV,很容易做到。
3、特点是,采用的是超低噪声和失调偏置的,并且消除低频的1/f噪声,选用的运uV放输入峰峰值不到1uV-pp,失调电压0.1-1uV,失调电流1pA(1K电阻上是1nV,可忽略)
4、事实上0-10uA信号输入,可以分辨到0.001uA,1nA.这是分压电阻式放大测电流用于这么低微弱电流测量的超高水准了。

网友M:
分压式与互阻型相比,分压式输入阻抗太大了,量程到了1uA/10uA级别,可考虑用跨阻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分压式与互阻型相比,分压式输入阻抗太大了,量程到了1uA/10uA级别,可考虑用跨阻放大。 ...

你这里强调了跨阻放大  我想问下  这个和普通分压的图有何区别  发出来看看

网友M:
以0.01uA-10uA为例,谈谈分压放大
1、分压式:如10uA,压降一般10mV-0.1V,对应电阻分压电阻1k或100k。同样的10mV,1k比0.1V,10K从电路吸取的压降最小,可以采取多级放大方式进行。
我们选择压降允许10mV,每级放大10倍,2级共100倍。输入10uA, 1K, 10mV放大100倍就是输出1V。
这个电压如果用三位半电压表,最小分辨1mV, 1V对应10uA,1mV对应1uA。
如果用有0.1mV分辨率4位半电压表检测可测1V对应10uA,0.1mV对应0.001uA(nA)。
2、噪声分析:
  看电阻压降端,
   如果输入0.01uA电流,1K电阻,压降10uV.
  如果输入0.001nA电流,1k电阻,压降1uV.
那么放大电路要求就是,0.01uA分辨率,放大电路本地噪声要小于10uV,
   0.001uA分辨率,放大电路噪声要小于1uV。
可以选择噪声小于1uV的运放。
3、运放噪声小于1uV,10nV很多?
10nV的运放很多,但是,这个是指较高频率的噪声10nV,直流低频时,有个1/f噪声远远大于10nV,几十uV到十几uV以上。大大超过10uV,甚至更高要求的1uV的噪声底线。所以一定要用自稳零运放,可以消除1/f噪声。
4、重要只说1次,一定要选择自稳零 运放。

网友M:
1、如压降10mV.这是只有一档1k分压电阻测10uA,分辨率0.01uA.如果要测更仔细测0.01uA,做两档使用10K电阻,量程测0-1uA,分辨率0.1-1nA。
2、以上时10mV压降,压降还是比较小,假如允许从被测量电路中吸取0.1V-0.2V分压(普通万用表各电流档最大就是0.2V压降),可只要采用10K分压电阻,加2级别10倍,合计放大100倍就可以实现换挡。具体做法如下
a)、电流10uA,10K分压电阻 压降0.01V,第一级放大10倍,输出1V,做个抽头接电压表1
b)、电流0.1uA,10k分压电阻,压降10mV,经第一级10倍,第二级10倍,输出连接电压表2.
c)、电压表1,电压表2是为了说明方便,实际可以把两路信号分别直接带多路通道选择的AD转换器的各路输入端,通过程序切换使用哪路电压。
d)、a可测1uA-10uA,分辨率10nA;b通道可测0-1uA,分辨率1nA.大于题主要求的0.01uA.
e)、AD转换器采用12-16位即可,普通手持3位半电压档即可测电压,进而测nA级电流。
3、运放一定要自稳零,超低失调,1-5uV失调。实际对应电流电压,等于放大后输出值,扣除零位(失调放大100倍等因素导致)后的值。零位如果是小于1mV级别,可忽略。因为对占比不超过0.1%

网友M:
跨阻电路本身原理电路比较简单,网上很多。但电路板实施比较复杂,电路板防漏电策略等,电源超低纹波,防噪声,防潮,防静电屏蔽,元器件选择,其它材料选择等等。有些参数还取决于被测电路的特性,如分布电容等。
跨阻放大同样放大10uA电流,具有分压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它的输入电阻近乎为0(压降uV级)。分压式测10uA,至少要从被测端吸取10mV,这还是必须带100倍放大器,才能实现。跨阻是测10uA,压降几乎是几十uV到100多uV,不到1mV.
如一个光电二极管,光照强度与光电二极管近乎短路状态的电流成正比,只能用跨阻式放大方式测量。气体传感器,nA-几十uA电流,也常只允许接入fu电阻1R-10R,也只能用跨阻放大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跨阻电路本身原理电路比较简单,网上很多。但电路板实施比较复杂,电路板防漏电策略等,电源超低纹波,防噪 ...

我感觉你有水平   但是你的表达 让人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