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测试655M高频段不过,求解答

楼主(2019-11-28):
(无正文)

楼主:
不会发图片,心塞C:\Users\CIT\Desktop\微信截图_20191128144845.png

网友A:
什么产品,建议提供下实物图片。另外,这个高频段有尖刺,首先要清楚板内各模块的工作频率都在什么范围,由此类推655MHZ的可能干扰源在哪,然后再对比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建议提供下实物图片。另外,这个高频段有尖刺,首先要清楚板内各模块的工作频率都在什么范围,由 ...

谢谢解答啦,是一个视频处理的小板,有一个24M的外部晶振,但是粗略计算好像也不晶振倍频出来的

网友B:
还是要现场处理会快一点..我也许能帮到你.15914101278

网友C:
没有原理图好难猜测到问题点

网友D:
两点,1.这个测试图可以看出来你的产品有164MHz的辐射源,建议查找一下视频处理芯片的clock参数,可以找找clock外延的线缆,采取屏蔽措施看是否有效果;
2.这个测试图并没有用QP值读点,取的是峰值,如果正常读点有可能会符合限值要求。

网友E:
首先排查板上的频率来源,比如说晶振,开关电源,芯片等频率,是不是会有频率或者倍频与655M重叠的。有的话适当改下,或者分开,割线试试;第二步,排查电路正大电流的引线带来的干扰。这些问题就比较多种情况了,建议楼主贴出原理图,或者整机图行。知道实际的环境比较好分析,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F(2020-01-02):
像SDRAM,DDR的时钟信号辐射

网友G:
DCLK或LVDS时钟吧

网友H:
看CLK的时钟吧

网友I(2020-05-06):
或者是信号源线路上的?网口大都是125Mhz的倍频

网友J(2021-11-16):
骚扰频率为164M,像是DRAM的时钟,辐射发射通常是两种等效天线因此,环路和长导线,先确认下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