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9-11-28):
有个项目用的是PIC12F629,使用自带4M频率。, GP0 GP1 做按键检测,内置上拉。GP4 GP5做输出。长按GP0休眠,任意按GP0 GP1唤醒。休眠时,没有使用的管脚做输入、输出都试过。比较器关闭了,基准电压关闭了。目前休眠时功耗只能做到57UA.但有样机做到了0.5UA.请问还需要哪里可以改善?谢谢

楼主:
uchar seep_sta=0;
  __CONFIG(0x1C4);
  void initio()
  {
          GPIO=0x00;
          TRISIO=0b00000011;//
          OPTION_REG=0X00; //预分频给定时器0,预分频为2
          INTCON  = 0XE8;//开总中断和T0 和电平变化中断
          TMR0=0Xdf;    //开8位定时器85US
      CMCON = 0x07; //关比较器
      IOC=0X03;//允许电平中断
          T1OSCEN=0;
          TMR1ON=0;
         VREN=0;
          WPU0=1;//上拉
          WPU1=1;

网友A:
57个uA也不错啦。

网友B:
Config你设成0x1c4,把BODEN打开了,BOD功能在3V下的消耗电流典型值是58uA,关掉它就好了。

网友C:
BOD, WDT等等都要关掉才行..

网友D:
很好奇做的是什么项目,电流这么抠

网友:
看看楼上说的那几个关闭了没。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功耗要求好高阿!

网友F:
遥控器
应该在1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