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空调电力加热

楼主(2019-11-28):
今天中午空调开电力加热,插头冒烟,吓死宝宝了
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啥原因呀?

网友A:
插座老化,接触电阻增加,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B:
空调开启辅助、电力加热,实际功率比正常制冷高很多。
插头过去应该就接触不良了,然后再大负载,造成插头冒烟很正常,一不小心,这种插头甚至造成火灾都不算什么,空调插座、插头的可靠性还是非常要紧的。
我们有个客户,我的充电机才1400W。他自己私接乱拉,估计用了质量很差的插座和延长线,夏天时候,直接起火,烧了一个车棚。这才1400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开启辅助、电力加热,实际功率比正常制冷高很多。
插头过去应该就接触不良了,然后再大负载,造成插头 ...

是的,开了几分钟就闻到了烧焦味,没在意,一会就看到插座冒烟了,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老化,接触电阻增加,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

插座是新的,应该是电力带不动,有时候会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座是新的,应该是电力带不动,有时候会跳闸。

那就是用了一个电流不够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用了一个电流不够的插座。。。

是的吧,而且插座上面插满了,感觉再晚点关空调就得着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吧,而且插座上面插满了,感觉再晚点关空调就得着火了。。。。

你的空调居然是插在一个公用的插座板上?。。。。。。

网友C:
插满.....................???
空调从来都是要求单独插座, 配空开保护+漏保护

网友A:
带电加热的空调正常工作电流都可能超过20A,启动电流可能超过50A。
现在常见的插座板一般是额定电流10A的,说不定还有虚标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