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IO使用的GPIO的模式设置疑问

楼主(2019-11-28):
这几天在对照书上和网上的范例学习STM32内部的SDIO接口驱动SD卡, 看到的范例里对SDIO使用到的CMD, DATA0-DATA3这些GPIO引脚都是配置为AF_PP即复用推挽输出;
我的疑问是: 像SDIO的CMD以及DATAn引脚都是需要数据双向传输的,( 可能为STM32发送到SD卡, 可也能是SD卡响应的时候回传数据) ,那么如果这些引脚上的数据要实现双向传送, 在GPIO配置成复用推挽模式的情况下,岂不是数据只能由主机传送到SD卡, 而SD卡无法通过此GPIO口回传需要响应的数据了吗?
因为如果一个GPIO口配置成推挽模式,那么它的引脚上的状态要么是Vcc, 要么是GND, 即是这两种带有驱动能力的电平状态之一, 这显然无法实现数据的双向传送; 而如果设置成 复用开漏输出配合外部挂接的上拉电阻则可实现类似于51单片机的准双向IO口,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错误, 以及错在哪里, 望指正,谢谢!
不知道是我哪里理解的不对? 我的

网友A:
不是推挽输出;
用CUEB生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推挽输出;
用CUEB生成好了

看了网上大部分的参数代码( 可以大家都互相抄来抄去的) ,都是将DATA引脚以及CMD引脚都设备成AF_PP模式呢,

网友B:
通信一班选准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一班选准双向。

按本人目前的理解是的, 可是看网上大部分代码,在利用STM32F1的片上外设如USART, SDIO等进行双向通信时,都是选择的AF_OUT_PP, 即复用推挽输出, 但好像也没有人反馈说这样的设置有问题, 造成实验失败等情况; 不知道是否此处的复用推挽输出是否和我理解的不一样呢

网友C:
我一般就是普通的输入输出

网友D:
不用推挽输出

网友E:
我一般就是默认的配置

网友F:
用cube生成代码

网友G:
没想这么深入过

网友H:
需要区分这些模式的差异

网友I:
SD最好用GPIO自己模拟控制SD的时序和协议。。1,方便移值到其他MCU,2,出问题容易定位,,3,方便精减和优化。。。。除非为了高速读写,否则还不如自己IO模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