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器的基本理论与实现

楼主(2019-11-28):
按:把低频电路理论学好了,射频部分的学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射频电路里有个定向耦合器,好多人说是头一次碰到,以前学低频电路没碰到过。

换个名字,就把好多人蒙倒了。

低频电路里学的环形器与隔离器等,不就是定向耦合器吗?换个马甲就把人弄晕了!!!

三端口环形器的符号和开路电阻矩阵,其中R为参考电阻。

电阻矩阵决定了环形器是个【无能】元件----既不储能,也不耗能,其能量只能再分配!!!

到了射频书籍中,换用S参数,来标示完全相同的意思:

楼主:
有源器件的实现:

图上三个相同的单元,串联成闭环,就是环形器,串成开环,就是隔离器。

运放选用AD公司的AD800系列的宽带运放,GBW=1GHz的,做成增益为2的,带宽为3,400MHz的。

AD800X运放的手册截图:

重点是右边两个图,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对地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有效的扩展该运放的带宽!!!!!!

实际操作中,需要的电容可能是1pF左右的,此时可用很短的双绞铜线来替代电容,一眼盯着测试仪器的屏幕,一边用剪刀把铜线剪短,一点一点剪,直到观察到的波形最美时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