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实现实现启动任意地址上的固件:

楼主(2019-11-28):
背景:
我用自定义协议, 通过 USB VCOM下载固件 FMC_APROM_SIZE/2 的位置.

问题:
如何 下载完毕后就自动加载此位置上的固件.

楼主:
        FMC_SetVectorPageAddr(ADDR);
        SYS_ResetCPU(); //PC直接指到 0的地方重新执行程序
这是我实现的部分代码, 不能实现我的预想

网友A:
搞个计数写入闪存,用于记录第几次开机。或者是否为重启,有个标志的,不同复位类型是不一样的标志

网友A:
可以查看sys那个例子

楼主:
呵呵 搞定了  自己的协议错了, 低级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搞定了  自己的协议错了, 低级错误

楼主分享一下。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可不可以设定多套

网友D:
协议,什么协议

网友E:
官方出的有个相关的文档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