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能否保护

楼主(2019-11-28):
电源是0-60V变化的,这个TVS能否对电阻进行保护?是否最终钳位在15.6V?

没有串个电阻会烧了TVS
是不是瞬间超过钳位电压是允许的,如果长时间超过钳位电压并且电流过大就会损坏?
串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
@lihui567 :那串个小电阻可行?
爆,爆

楼主:
有必要串个保险丝吗?

网友A:
tvs会爆,压敏会烧

网友B:
一缕青烟,一个火花。。。

网友C:
还不如直接使用压敏电阻

网友D:
TVS理论上是一个类似稳压管的东西,你想正常起作用,和别的稳压管一样,必须串联一个电阻才能接到Vcc。
否则,一超过TVS电压,则一缕青烟魂归故里.............

网友E:
TVS可以当稳压管用吗?

TVS内阻比稳压管大。就是稳压性能没有稳压管好,但瞬态电流比稳压管大。各有千秋,术业有专攻。为啥要用TVS管替换稳压管,或者相反用稳压管替换TV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VS可以当稳压管用吗?

我测过,vishay的tvs 22V的,一致性很好,基本可以做稳压管用

这品牌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会爆,压敏会烧

那我在TVS之前在加一个小电阻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理论上是一个类似稳压管的东西,你想正常起作用,和别的稳压管一样,必须串联一个电阻才能接到Vcc。
否 ...

电阻取值有什么讲究吗?串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S可以当稳压管用吗?

应该可以把, 那不然这管子咋用来保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取值有什么讲究吗?串个小电阻?

根据功率计算串联的电阻,TVS承受的功率;
不用问,找纸、笔计算看看就知道能不能了;建议不考虑了,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功率计算串联的电阻,TVS承受的功率;
不用问,找纸、笔计算看看就知道能不能了;建议不考虑了,不可 ...

这个600W的功率,我电源最大电流2A, 电压60V,  那撑死功率不就是120W吗。TVS应该不至于爆把?

@sjnh :嗯, 谢谢,我准备串个100MA的保险丝加个小电阻,这样应该能保护电阻了把。
你要弄明白TVS的功率都是瞬时功率,你这个应用是长时间;
说的很轻松,TVS理论最大11V2A,22W,但能抗22W的TVS那找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TVS之前在加一个小电阻可行?

可以,如果只是保护电阻,用压敏电阻,吸收能量大些。电阻不是什么精密部件。对于单片机,运放等脆弱部件,用tvs,加快反应速度。

网友G: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叫瞬态抑制二极管。
顾名思义,只能在瞬时工作,而不能像稳压管那样连续工作。
所给出的各项参数,都是在微秒级瞬态下的值。

网友H:
在电压<12V时,稳压管和TVS管是有区别的,工艺和晶圆上是有区别的。在>12V的情况下,TVS管和稳压管采用的晶圆是一样的。稳压管主要关注稳压值和动态电阻,TVS主要关注击穿电压,钳位电压响应时间。电源是0-60V是变化的,要看怎样变化的,如果一直是直流信号,显然稳压管和TVS管都是不可行的。如果只是瞬态信号,选择合适的TVS无疑是最好的。

网友I:
保持一个很小的击穿电流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持一个很小的击穿电流应该是没问题的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果只是保护电阻,用压敏电阻,吸收能量大些。电阻不是什么精密部件。对于单片机,运放等脆弱部件 ...

嗯,谢谢, 因为我需要进行采样所以就不能用阻值一直变化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电压<12V时,稳压管和TVS管是有区别的,工艺和晶圆上是有区别的。在>12V的情况下,TVS管和稳压管采用的 ...

嗯嗯 很详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在电压<12V时,稳压管和TVS管是有区别的,工艺和晶圆上是有区别的。在>12V的情况下,TVS管和稳压管采用的 ...

如果是直流信号,稳压管怎么不可以呢?选一个反相耐压大于60V的不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K:
44V的压降太大了,根据你的最大电流,在前面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加上稳压管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把不稳定的电源电压维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原先想要的样子,但是电路会发烫。

网友L:
好像电阻位置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