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xd308h的最大输入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19-11-28):
xd308h的最大输入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根据最大输出电流,效率80 自己折算下输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最大输出电流,效率80 自己折算下输入呗

输出电流是0.5a , 那输入就是0.625a ,输入电流有点小啊,那用它做稳压接在300vdc上会不会烧了啊

网友B:
不是这么计算的,假设接到220Vac整流滤波上,输入电压300V,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0.5A,输入电流不可能0.625A

网友A:
能量守恒输入电压*输入电流*效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