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继电器驱动

楼主(2019-11-28):
我想用单片机同时驱动好几个5V的继电器,ULN2003的压降偏大,能达到0.6V,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压降小一些的类似的芯片,谢谢!

网友A:
一般继电器吸合电压最小值,都在75%额定电压(比如松乐)。像5V的继电器,最低吸合电压则=3.75。
你5V减去0.6=4.4 远高于最低吸合电压,你在担心什么呢?

网友B:
干吗一棵树吊死,用分立器件代替即可,每路一个NMOS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C:
5V供电,原则上选4.5V的继电器,如果你选择的厂家系列有的话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