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光纤收发器单模和多模的区别

楼主(2019-11-28):
光纤收发器单模和多模的区别

     光纤收发器,是一种将短距离的双绞线电信号和长距离的光信号进行互换的以太网传输媒体转换单元,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之为光电转换器(Fiber Converter)。产品一般应用在以太网电缆无法覆盖、必须使用光纤来延长传输距离的实际网络环境中,且通常定位于宽带城域网的接入层应用;如:监控安全工程的高清视频图像传输;同时在帮助把光纤最后一公里线路连接到城域网和更外层的网络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光纤收发器单模和多模的区别

  按光在光纤中的传输模式可分为: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

  单位:1μm=1微米=0.001毫米

  多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为50~62.5μm,包层外直径125μm,单模光纤的纤芯直径为8.3μm,包层外直径125μm。光纤的工作波长有短波长0.85μm、长波长1.31μm和1.55μm。光纤损耗一般是随波长加长而减小,0.85μm的损耗为2.5dB/km,1.31μm的损耗为0.35dB/km,1.55μm的损耗为0.20dB/km,这是光纤的最低损耗,波长1.65μm以上的损耗趋向加大。由于OHˉ的吸收作用,0.90~1.30μm和1.34~1.52μm范围内都有损耗高峰,这两个范围未能充分利用。80年代起,倾向于多用单模光纤,而且先用长波长1.31μm。

  多模光纤

  多模光纤(MulTI Mode Fiber):中心玻璃芯较粗(50或62.5μm),可传多种模式的光。但其模间色散较大,这就限制了传输数字信号的频率,而且随距离的增加会更加严重。例如:600MB/KM的光纤在2KM时则只有300MB的带宽了。因此,多模光纤传输的距离就比较近,一般只有几公里。

  单模光纤

  单模光纤(Single Mode Fiber):中心玻璃芯很细(芯径一般为9或10μm),只能传一种模式的光。因此,其模间色散很小,适用于远程通讯,但还存在着材料色散和波导色散,这样单模光纤对光源的谱宽和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即谱宽要窄,稳定性要好。后来又发现在1.31μm波长处,单模光纤的材料色散和波导色散一为正、一为负,大小也正好相等。这就是说在1.31μm波长处,单模光纤的总色散为零。从光纤的损耗特性来看,1.31μm处正好是光纤的一个低损耗窗口。这样,1.31μm波长区就成了光纤通信的一个很理想的工作窗口,也是现在实用光纤通信系统的主要工作波段。1.31μm常规单模光纤的主要参数是由国际电信联盟ITU-T在G652建议中确定的,因此这种光纤又称G652光纤。

  两者区别

  单模光纤收发器和多模光纤收发器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传输距离远近。多模光纤收发器由于是在工作模式上是多节点、多端口信号传输,所以信号距离传输比较短,但是比较方便,多余用局域内部网的建设。单纤是单节点传输,所以适用于长距离干线的传输,组成跨城域局域网的建设。在价格上,单模要比多模的贵。

  单模光纤收发器:传输距离20公里至120公里

  多模光纤收发器:传输距离2公里到5公里

  单纤光纤收发器:接收发送的数据在一根光纤上传输

  双纤光纤收发器:接收发送的数据在一对光纤上传输

  如何区分单模和多模光纤收发器

  有时候,我们需要确认一款光纤收发器的类型,那么如何确定光纤收发器是单模还是多模的呢?

  下面3个办法来辨别光纤收发器的单多模类型。

  1、从光头分辨 拔下光纤收发器光头防尘帽 看光头里面接口器件颜色,单模的TX和RX接口的内侧涂有白色陶瓷。,多模接口是棕色的。

  2、从型号来区分:一般看型号里面是否有S和M,S表示单模,M表示多模。

  3、如果已经装上使用,则可以看光纤跳线的颜色,桔红色是多模的,黄色是单模的

  小提示:单模收发器就可以在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下都能工作,多模光纤收发器则不能在单模光纤下工作。另外市面还有单多模转换器设备。可以解决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