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与视频会议系统

楼主(2019-11-28):
MCU与视频会议系统

    为了实现多点会议电视系统,必须设置MCU。MCU实质上是一台多媒体信息交换机,进行多点呼叫和连接,实现视频广播、视频选择、音频混合、数据广播等功能,完成各终端信号的汇接与切换。MCU与现行交换机不同之处在于,交换机完成的是信号的点对点连接,而MCU则要完成多点对多点的切换、汇接或广播。

  什么是视频会议系统和MCU:

  1、MCU(MulTI-point Control Unit 多点控制单元 ) 视频会议的核心部分。 协调及控制多个终端间的视讯传输。

  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MC (MulTIpoint Controller)及MP (MulTIpoint Processor)。MC主要是负责协调终端间传输频道使用的先后顺序及利用H.245来界定传输内容的规格;MP则是在MC的控制规则之下真正在从事影音的再制作(mixing)、转送(Switch)以及一些视讯流的处理。MCU中MC是必须要具备的管理功能,MP则视终端处对视频的处理能力及整体环境架构而有取舍的余地。

  2、视频会议的组成

  会议系统的组成非常简单,每个会场安放一台视频会议终端,终端接上电视机作为回显设备、接上网络作为传输媒介就可以了。一台终端通常有一台核心编解码器、一个摄像头,一个全向麦克风以及一个遥控器。核心编解码将摄像头和麦克风输入的图像及声音编码通过网络传走,同时将网络传来的数据解码后将图像和声音还原到电视机和音响上,即实现了与远端的实时交互。终端通过呼叫IP地址或ISDN号码进行连接(专线无需拨号)。但在有三点会场就必须采用MCU(视频会议多点控制单元)进行管理。

  同电话交换机相似,MCU(多点控制单元)的作用就是在视频会议三点以上时,决定将哪一路(或哪四路合并成一个)图像作为主图像广播出去,以供其他会场点收看。所有会场的声 音是实时同步混合传输的。在具有MCU 视频 会议系统终端构成 的会议系统里,所有终端的音视频数据均实时传到MCU供选择广播。MCU的数据流量较大,通常接于网络的中心交换机上,控制人员通过笔记本电脑调用MCU管理界面在会场进行远程管理。呼叫方式可以由控制人员由MCU呼叫各个终端,亦可由各终端呼叫控设置好的会议号。

  如果客户规划的视频会议系统网络比较大,在MCU下面还可建立另外视频会议网,两个网的MCU实现视音频交换,此种方法叫MCU的级连。比如,中央到各省的视频会议网络带宽为2M,省上自己亦有自己的视频会议系统。中央开会用自己的MCU,省上开会用省上的MCU,需要上传下达时,将MCU级连起来就可以了。级连的好处一是管理上不会混乱;二是到中央的带宽亦不允许省下面几十点的数据全挤到这上面来。

  什么是MCU

  为了实现多点会议电视系统,必须设置MCU。MCU实质上是一台多媒体信息交换机,进行多点呼叫和连接,实现视频广播、视频选择、音频混合、数据广播等功能,完成各终端信号的汇接与切换。MCU与现行交换机不同之处在于,交换机完成的是信号的点对点连接,而MCU则要完成多点对多点的切换、汇接或广播。

  MCU的作用

  MCU的作用是对输入的多路会议电视信号进行切换,但是由于会议电视信号中包含图像、语音及数据三类不同的信号,因此,MCU的切换作用又不像电话交换那样只是简单地将语音信号进行转接,它要对三类信号进行不同的处理。MCU对语音信号采取多路混合的方式(当然也可采用切换方式)传送,对视频信号采取直接分配的方式传送,对于数据信号采取广播方式或MLP方式传送。此外,MCU还要完成对通信控制信号、网络接口信号的处理。

  MCU主要处理的数据:

  视频会议MCU的行业定义:

  MCU是一个物理实体。为长方体,外观一般类似影蝶机。MCU不能独立使用。必须配合视频会议终端一起使用。

  MCU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MC (MulTIpoint Controller)及MP (Multipoint Processor)。 MCU中文名称为多点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ChipMicrocomputer),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MCU主要处理三类数据:

  1.视频信号:主要由视频处理器完成

  MCU对食品信号一般采用直接分配的方式,若某会议场点有人发言,它的图像信号便会传送到MCU,MCU将其切换到与它相连接的所有其它会议场点,。如果每个会议场点需要同时观看多个场点的图像(多窗口系统或多监视器系统)时,MCU的视频处理器才对多路视频信号进行混合处理。

  2.音频信号:主要由音频处理器完成。

  如果只有一个会议场点发言,MCU将其音频信号切换到其它会议场点,若同时又几个会议场点发言,MCU根据会议控制模式选出一个音频信号,将其切换到其他会议场点。

  音频处理器由语音代码转换器和语音混合模块组成。前者从各个端口输入的数据流的帧结构中分离出各种语音信号,并进行译码,然后送入语音混合器进行线性叠加,最后送入编码器,形成合适的编码形式,插入到输出的数据流中。

  3.数据信号:主要由数据处理器完成。

  MCU采用广播方式将某一会议场点的数据切换到其它会议场点,这主要用于主席控制模式,此外,MCU结构中网络接口模块和控制处理器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网络接口模块分输入、输出两方向,该模块校正输入数据流和输出数据流,并按本地系统的时钟定位输入的数据流。在接口模块的输出方向输入所需的各种信令和信息,形式信道帧,以便输出到通信网络数字信道。控制处理器主要负责决定正确的路由选择,混合或切换音频、视频、数据信号,并对会议进行控制。

  MCU是多点视频会议系统的关键:

  MCU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交换机的作用,但它又与一般电话网中的交换机不一样。前者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切换,而后者对模拟信号进行切换。MCU将来自各会议场点的信息流,经过同步分离后,抽取出音频、视频、数据等信息和信令,再将各会议场点的信息和信令,送入同一种处理模块,完成相应的音频混合或切换、视频混合或切换、数据广播和路由选择、定时和会议控制等过程,最后将各会议场点所需的各种信息重新组合起来,送往各相应的终端系统设备。

  MCU还有自动统一传输速率的功能:同一次会议的所有终端系统应该工作在同一速率上,如果与它连接的终端速率不一致,它会自动选择所有终端系统的最低速率为工作速率。

  MCU用来支持三个以上节点设备的会议,点到点通信无需其接入。在H.323系统中,一个MCU由一个多点控制器MC和几个多点处理器MP组成,但也可以不包含NP.MC处理终端间的H.245控制信息,从而决定它对视频和音频的通常处理能力。在必要的情况下,MC还可以通过判断哪些视频流和音频流需要多点广播来控制会议资源。MC并不直接处理任何媒体信息流而将它留给MP来处理。MP对音频、视频或数据信息进行混合、切换和处理。MC和MP可能存在于一台专用设备中或作为其它的H.323组件的一部分。

楼主:
MCU与视频会议系统